减速机出现漏油问题怎么办?

楼主(2020-04-16):
减速器是一种由封闭在刚性壳体内的齿轮传动、蜗杆传动、齿轮-蜗杆传动所组成的独立部件,常用作原动件与工作机之间的减速传动装置。由于减速机运行环境恶劣,减速机漏油现象频发,综合分析可能是以下原因导致的:减速机内外产生压力差、减速机结构设计不合理或加工存在问题、加油量过多、安装和检修工艺不当、油品选择不当等等。当我们遇到减速机漏油问题,应该如何治理呢?
针对于减速机漏油问题,传统治理方法需要拆卸并打开减速机,然后更换密封垫片或涂抹密封胶,该方法不仅费时费力,而且难以确保密封效果,在运行中还会再次出现渗漏。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不仅可以现场快速有效的解决减速机漏油问题,而且还具有治理工艺简单、治理效率高、治理时间短等优势。一般减速机漏油治理分为以下几步:现场查看减速机漏油情况→对减速机漏油部位进行表面处理→按比例调和SD2240材料并均匀涂抹至待治理部位→将SD3010材料均匀涂抹至待治理部位,即可完成修复。
减速机漏油治理案例欣赏:

网友:
方法和手法都很重要!

网友:
这材料耐压不,话说最近抖音上看到你这个东西是给大型轴径修复用的吧?

网友:
能够适用于所有减速机漏油情况吗??不管是重载还是普通的减速机??漏油情况比较严重的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