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泵应用

楼主(2020-04-16):
想请教各路液压大神们,像艾可勒这种进口齿轮泵除了广泛应用在注塑机外,还有哪些行业会比较优先考虑使用进口品牌的齿轮泵啊。感谢各路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看品牌,不同的品牌,擅长的领域也不一样。一般看该品牌官方上的成功案例,就能基本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品牌,不同的品牌,擅长的领域也不一样。一般看该品牌官方上的成功案例,就能基本了解了

感谢评论。艾可勒公司不大,就是只是说应用的行业,没有成功案例展示哈,自己就只了解到注塑机应该的广泛,所以跑来论坛寻求建议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评论。艾可勒公司不大,就是只是说应用的行业,没有成功案例展示哈,自己就只了解到注塑机应该的广泛 ...

刚看了一下它的官网,涉及到如下领域:
Example applications:
Press technology | Marine engineering | Paper industry | Conveyor and lifting technology | Plastic and rubber injection moulding technology | Energy-efficient speed-controllable servo drives | Power plant technology | Wind power plants | Brake ventilator (for container gantries, cranes, lifts)

网友B:
油压机上面也会用的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压机上面也会用的到的。

感谢指点迷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看了一下它的官网,涉及到如下领域:
Example applications:
Press technology | Marine engineerin ...

辛苦您了,还特意跑去官网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辛苦您了,还特意跑去官网查!

不客气,除了上面这些,农机、商务车上面也有用到,他家也出自己的液压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