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升降机

楼主(2020-04-16):
我要用一个伺服电机(带编码器)驱动两个丝杠升降机做个升降台,闭环控制(加光栅),定位精度能达到0.01mm么,求助

楼主:
是不是丝杠升降机本身的精度都要特别高那种,还是一般精度就行了

网友:
你这精度比普车都高,一般丝杆不可能达到。

网友:
闭环可以的,精度不高定位时间可能比较长

网友:
这个主要是看丝杠的精度了,估计得要研磨级的丝杆,电机这块没问题的,我以前给客户做过类似的案子,但是精度没你这么高,加我微信17317679548(方便我们沟通)

网友:
有光栅尺的话应该是可以的,丝杆的精度就不用特别高了

网友:
一个丝,不仅仅是靠执行件的精度,因为即使用了研磨级别的丝杠,机构刚度不足,变形也会超过1个丝!

网友:
伺服电机一驱二的结构不多,主要是处理好传动间隙。
这个要出方案的!

网友A:
我这边有客户做过伺服电机一驱二的结构(采用我这边的磁栅位移反馈尺做闭环),但两根丝杆是平行的,主要是跨度太大的时候采用这样设计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丝杠升降机本身的精度都要特别高那种,还是一般精度就行了

常规丝级精度的丝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有客户做过伺服电机一驱二的结构(采用我这边的磁栅位移反馈尺做闭环),但两根丝杆是平行的,主要是 ...

工作台面比较大,一根丝杠不大够,所以我用两根丝杠平行放置,现在有两种,一种就是伺服电机一驱二,第二种就是两组伺服分别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有客户做过伺服电机一驱二的结构(采用我这边的磁栅位移反馈尺做闭环),但两根丝杆是平行的,主要是 ...

不知道用哪种比较好,我之所以用一个伺服电机,主要考虑到成本问题,能做到自然就可以少一套伺服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用哪种比较好,我之所以用一个伺服电机,主要考虑到成本问题,能做到自然就可以少一套伺服驱动

工作台面多宽来着,我记得我做的两个客户宽度都快接近2米了,1.5米肯定是有的

网友:
材料力学力矩分析咋搞了

网友:
你用光栅闭环肯定没问题。

网友(2020-08-14):
关注下,最近有这方面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