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臂断电刹车问题

楼主(2020-04-16):
各位大哥,小弟最近在搞一个小型机械臂,选的电机执行器没有断电刹车功能,一旦断电,机械臂会由于重力原因跌落,我在网上找了那种断电制动器,发现体积重量都比较大,不适合,请问有啥方式能比较好的解决吗?

网友A:
1.选择带制动器的电机
2.选择外部加制动器,你说的大具体什么尺寸称作大,这个我也不清楚
加我微信17317679548,详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选择带制动器的电机
2.选择外部加制动器,你说的大具体什么尺寸称作大,这个我也不清楚
加我微信173176 ...

外加制动器的话,要加体积和质量都比较大的制动器

网友:
首先要看机械臂的重量大不大,如果不大可以选用带刹车电机来控制,如果很大,就另外做一个定紧机构。

网友B:
不知道有没有那种小型的气胎刹车?断电时电磁阀给气胎通气,刹车片抱紧轴,使轴减速并停止。

网友:
伺服电机本身就有可选刹车的,那个很小巧。

网友:
自己设计一个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有没有那种小型的气胎刹车?断电时电磁阀给气胎通气,刹车片抱紧轴,使轴减速并停止。

如果整个厂区异常断电呢

网友:
小型机械臂有多小多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加制动器的话,要加体积和质量都比较大的制动器

不必。制动器就在电机轴上,还有减速箱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整个厂区异常断电呢

设计师自己用嘴巴吹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加制动器的话,要加体积和质量都比较大的制动器

那就选择第一个方案,换带刹车的电机。

网友:
直接选用带刹车的电机即可。

网友:
制动器就在电机轴上,还有减速箱呢

网友:
可以在导轨添加“气动钳制器'(带刹车功能),这边您要提供一下,你的工作台的重量,初始加速度,动摩擦系数和静摩擦系数我们可以帮您算出你的刹车距离,是否能达到您的预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有没有那种小型的气胎刹车?断电时电磁阀给气胎通气,刹车片抱紧轴,使轴减速并停止。

为了安全考虑,一般都是断气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