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有关圆周孔组的位置度的问题

楼主(2020-04-16):
问题是是这样,我在设计一个圆盘类零件B时,这个零件需要跟另一个圆盘类零件A通过圆周上的6个均布孔进行螺栓连接,两个零件需要保持同心。零件A上的均布孔是φ3.2的通孔,零件B上的是M3螺纹孔。然后为了保证两个零件同心,我对B零件的这6个均布螺纹孔轴心所在的圆标注了同轴度,基准是这个零件的外圆周。这个零件连接的下一个零件C也需要与A保持同心,B和C连接也是均布螺纹孔,B上是φ3.2通孔,C上也是通孔。因此我也让B上的φ3.2均布通孔轴心所在的圆与外圆基准有一个同轴度要求。

然后我上网查资料,发现对圆周分布的孔组有一个专门的位置度要求。资料怎么解释也没说清楚。

我现在对这个位置度很迷糊,到底是用我这种标注方法,还是直接一个位置度搞定,只能求助论坛大神了,希望有大神能够讲一讲这两者的差异,和用哪一种方法好一些。

网友:
建议以圆心为基准

网友:
当然是位置度最好,你自己先把位置度的概念搞明白

网友:
其实两种都是可行的,表达的意思不同,效果相同了。

网友:
用外圆柱面做基准不对,应该用内孔中心线作基准,同时加上对内孔中心线的位置度。

网友A:
图纸的视图分配和尺寸标注看着好难受啊……

以上是废话。
1、基准B应该以轴心,而不是外圆为基准。
2、EQS没问题
3、最终的目的是要中心对正,与其用螺栓去保证,不如与对接的零件出一对精加工的凹槽和凸台配合来保证。当然,这个是猜测,毕竟没有看到完整的图纸和要求,不好妄下结论,仅供参考。

网友:
这个零件够复杂的,工艺性不是太好。加工费用太高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指点

其实最初我也是想以轴线作为基准的,但是我想到在加工中时,一般是用三爪卡盘夹持外圆定位,定位基准是外圆周。而加工这6个螺纹孔和6个通孔也是通过夹持外圆周进行加工的,两者为了保持相对的同轴,定位基准都用了外圆,所以最后的基准B就标在了外圆周上。

各位说基准B应选取在轴线上,我现在想来,应该是指的这6个均布孔组所在的圆的轴线吧。如果以左边孔组轴线作为基准,那右边孔组的同轴度也就是跟左边孔组相关了。那这样其实左边的同轴度就没有意义了,因为这个轴线本来就是从左边孔组中提取出来的,所以实际加工中左边孔组怎么变,这个轴就跟着变。

还有一个问题是,图纸里的轴线不好代表是那个特征的轴线,外圆周的轴线、内孔的轴线、孔组的轴线都重合到一起了,那当基准标在轴线上时,是指的哪个轴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的视图分配和尺寸标注看着好难受啊……

以上是废话。

受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指点

其实最初我也是想以轴线作为基准的,但是我想到在加工中时,一般是用三爪卡盘夹持外 ...

标注在尺寸上

网友:
楼主的图纸应该标注位置度。
1、首先应该选取一个定位基准,为了使三个零件安装在一起能够同轴,所以零件的φ100外径应该是比较精确的尺寸,比如采用h6公差,这外圆可以命名为基准B。基准B符号应对正φ100尺寸线。
2、两面6个孔均布在φ103和φ90的圆周上,那么φ103和φ90的尺寸就是理论尺寸,应该加上方框,认真看看你自己发的位置度公差标注示例。偏转角度75°也是同样的道理,要加方框。方框内的尺寸是理论尺寸,不需要公差。
3、在φ3.2和M3的标注上增加位置度公差标注,公差为φ0.1,基准是B。见位置度公差标注示例。

楼主:
|myfunction发表于 04-24 11:10楼主的图纸应该标注位置度。

1、首先应该选取一个定位基准,为了使三个零件安装在一起能够同轴,所以零件的φ100外径应该是比较精确的尺寸,比如采用h6公差,这外圆可以命名为基准B。基准B符号应对正φ100尺寸线。

2、两面6个孔均布在φ103和φ90的圆周上,那么φ103和φ90的尺寸就是理论尺寸,应该加上方框,认真看看你自己发的位置度公差标注示例。偏转角度75°也是同样的道理,要加方框。方框内的尺寸是理论尺寸,不需要公差。

3、在φ3.2和M3的标注上增加位置度公差标注,公差为φ0.1,基准是B。见位置度公差标注示例。

多谢!

楼主:
|myfunction发表于 04-24 11:10楼主的图纸应该标注位置度。

1、首先应该选取一个定位基准,为了使三个零件安装在一起能够同轴,所以零件的φ100外径应该是比较精确的尺寸,比如采用h6公差,这外圆可以命名为基准B。基准B符号应对正φ100尺寸线。

2、两面6个孔均布在φ103和φ90的圆周上,那么φ103和φ90的尺寸就是理论尺寸,应该加上方框,认真看看你自己发的位置度公差标注示例。偏转角度75°也是同样的道理,要加方框。方框内的尺寸是理论尺寸,不需要公差。

3、在φ3.2和M3的标注上增加位置度公差标注,公差为φ0.1,基准是B。见位置度公差标注示例。

再请教大神一个问题,这个位置度公差为什么要定为φ0.1,是因为孔组位置度一般很难保证精度吗?我记得钻床工艺的位置精度是比不上车和铣的。

网友(点评):
3.2的孔只比M3大0.2,一般就取φ0.1

网友(2025-07-25):
学习到了,留个脚印
看到了论坛内类似的贴子。
留个地址:http://www.cmiw.cn/thread-101233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