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薄壁筒加工心得

楼主(2020-04-16):
  在加工直径350mm内径,外径365mm,长度1700mm工件时,内孔加工车床装夹出现变形严重,采用镗床弹性装夹,内孔加工精度可以保证,但是光洁度无法保证,后续采用特殊工装完成加工,哪位大神还有更好方式

网友:
内孔加工精度可以保证,但是光洁度无法保证,是因为转速提不上来的原因吗?还有就是工件有没有退过应力?

网友:
车超薄壁件时由于使用跟刀架,若支承工件的两个支承块对零件压力不适当,会影响加工精度。若压力过小或不接触,就不起作用,不能提高零件的刚度。

网友:
加个内衬套

网友:
要求?
好加工,关键是人民币!量多大?

网友:
浪费点材料。选厚点材料,先加工内孔,再外

网友(2020-08-07):
可能需要考虑工艺,设计夹具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