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盲孔选用螺栓长度的困扰

楼主(2020-04-16):
问题背景:为加快前期修改的电脑运行速度,我一般将所有零件所有孔都做完再一起添加螺丝。
问题描述:
1、装配体有大量的盲孔,选用螺栓时,螺栓拖至打好的孔处,一般会自动选择较合适的螺栓直径规格,但螺栓长度往往不准确。因为前期做了好多螺纹孔,根本想不起应该用多长短的。所以长度往往难以抉择。因为是盲孔,又看不见螺栓与孔内部的干涉情况。有时会用剖视图,或干脆在工程图中量取以确定螺栓长度,但终究太麻烦!
2、我尝试尽量用智能扣件。但发现有时也会有长度不太合适的问题。主要问题是:我难以快速判断智能扣件生成的螺栓长度是否合适。十次扣件有一次是不合适的,也要每次都检查看一下。可是真的很难检查。有时会将零件透明来看。但这也不准确。只有工程图看准确,但很麻烦。

问题请教:
请问大家,拖入toolbox的螺栓时,需要确定其长度时,是怎样做的?毕竟这不是在二维中可以简单方便的量取。谢谢!

网友:
建模时,螺纹细节最好不要画,按螺纹大径做好模型就行。螺栓长度和螺纹底孔,螺纹孔长度自己先算好再建模,装配时按照你设计好的螺纹长度选择装配。

网友A:
1、同一台设备中,螺栓的规格尽量的少
2、遵循第一条原则去设计螺纹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同一台设备中,螺栓的规格尽量的少
2、遵循第一条原则去设计螺纹孔

您好,谢谢回复。您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只是:初看没有回答关于软件的问题。然后觉得是很正确的思路。再想却又很难实现。一个装配体上百个螺钉,我可以尽量使用同等直径的,但很难使用相同的长度。我们的螺纹深度都是大约两倍的螺纹直径,但与螺栓六角头相连的那个零件,厚度基本是没有一样的。这么多零件的设计过程反反复复,如果靠记忆力来选择螺钉长度,或者强制性只使用几种螺丝规格,在十几天或几十天设计过程后,靠脑海记忆来添加螺栓长度,还是比较困难的。

网友B:
我们这边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专门设置规定,螺丝孔的深度规范,M6的深度16, M8的深度25,M10的深度30。

楼主(2023-12-05):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边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专门设置规定,螺丝孔的深度规范,M6的深度16, M8的深度25,M10的深度30。

谢谢。我现在是相似方法。都取默认深度。也就是两倍深度。这样既不用改深度,也不必测量。

网友:
只是螺纹深度默认,那过孔板厚度不一样也导致螺栓长度不一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