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噪声很大的原因是什么呢?

楼主(2020-04-17):
最近遇到些事情,想请教一下,丝杆噪声很大的原因是什么呢?

楼主:
有人说是:
①丝杆精度
②丝杆刚性
③安装工艺
但是作为设计人员的我们该如何避免出现丝杆噪声大这个问题呢?

网友A:
避免转速过大,避免行程过大,设计时型号选择考虑好,保证安装方便,定位准确,润滑之类也要考虑

网友(点评):
我设计过一次,就是因为转速大,声音有点吵

网友B:
是突然出现这种情况还是一直都存在

网友:
螺母间隙大了。

网友:
有没有偏载

网友:
加润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突然出现这种情况还是一直都存在

设计完就存在了,就是设计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避免转速过大,避免行程过大,设计时型号选择考虑好,保证安装方便,定位准确,润滑之类也要考虑

默默给你点个赞,谢谢指导

网友:
应该是间隙太大了,润滑不好。

网友:
大部分都是配合度过松驰,使用时间久后滚珠丝杠副的螺母和螺杆会产生间隙,振动而噪声大。

网友:
估计是因为丝杆转速过高引起的。丝杆有一个临界转速的,若是超过了临界转速,噪音会变的很大。

网友:
设计的时候间隙要把控好 ,在长时间使用之后会磨损导致间隙过大 应注意润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声音过大除了装配问题基本上都是丝杆导程选小了,为达到预计速度只能提高电机转速,转速过高就响了呗,加什 ...

在理

网友:
1:可能进了灰尘,没有及时润滑。
2:可能丝杠滚道磨损。

网友D:
为什么就不问一下是什么丝杆啊,T形丝杆加转速基本就没得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就不问一下是什么丝杆啊,T形丝杆加转速基本就没得办法了

滚珠丝杆,转造级,精度C7

楼主:
引用 网友C:
声音过大除了装配问题基本上都是丝杆导程选小了,为达到预计速度只能提高电机转速,转速过高就响了呗,加什 ...

你这个回答挺好的,但是没有超速运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滚珠丝杆,转造级,精度C7

看看转动的时候也没有窜动,有没有卡顿,还有配套的导轨有没有问题,新的导轨丝杆上面都是有油脂的,如果是一开始就吵你就得看是不是装配的有问题了,用手推,很顺滑没卡顿装配基本就没问题了(把联轴器拆掉),然后检查联轴器那部分有没有不同心,电机有没有转快了抖动,电机的参数设置有没有问题,一个个检查

网友(2020-06-04):
高速或者润滑不良都会出现噪声。噪声是什么样的原因都不一样。
再追因可能还会涉及到基础材料学上面去,日本牌子相比台湾牌子出现噪音问题都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