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75和7A04哪个强度好

楼主(2020-04-17):
7075和7A04哪个强度好?是用在高压油缸,孔直径6mm.用150MPa顶活塞,同样厚度下哪个强度好不容易壁裂或弹性变形漏油,之前用过LY12就漏油了。谢谢高手指教

网友:
前段时间我用7075做了个手动泵的阀头,缸径也是6mm的,但我这边壁厚尺寸要大一些,能打到200Mpa。

网友:
每个材料厂家都有材料力学性能表,可以找他们要

网友:
两个差别不大吧。

网友A:
铝合金 7A04 属于超硬铝,用于飞机蒙皮、螺钉、以及受力构件如大梁桁条、隔框、翼肋、起落架等,我就是搞这个,分给我吧 7A04铝合金 标准:GB/T 4437.1-2000 特性及适用范围: 为最常用的超硬铝,系高强度合金,可热处理强化。”
楼主是想问硬度,还是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合金 7A04 属于超硬铝,用于飞机蒙皮、螺钉、以及受力构件如大梁桁条、隔框、翼肋、起落架等,我就是搞这 ...

不易变形不易漏油可能指刚度吧。哪个好些,?

网友(2020-05-27):
这种应该要选用抗拉强度大,刚度大的吧,我是个新手,其实我也有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