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斜面交接如何倒圆角?

楼主(2020-04-17):
如图二斜面交线处倒圆角失败,求教大神指教

网友:
直接用钣金做出这个折弯不行么

网友(点评):
能详细指教一下吗

网友:
都不知道你为何倒不出来。。。。。正如你不知道我怎么就能倒出来一样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上模型说话。

网友:
目测是破衣的界面呀

网友:
钣金-绘制的折弯直接成型

网友:
因为你倒的圆角数值过大,以致于实体无法成型,这是通说。说具体你就得上文件

网友:
是不是建模有问题?不能让产生斜面的草图线和那个圆角草图相切吗?

网友:
直接点线倒角啊

网友:
这个边线若无异常,直接圆角是可以倒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