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螺栓大小和等级

楼主(2020-04-17):
螺栓为承受轴向力Q(4800N)的螺栓组,Z(个数)为4个,该使用M几的螺栓?选用什么等级?

网友A:
机械设计手册,照着对应的案例套数据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设计手册,照着对应的案例套数据就完了。

我的这版机械手册螺栓设计这块没有案例,你有没有能分享的?

网友:
在百度文库中搜索螺栓计算,选择.xls格式的,可以往里套数据

网友:
你的机械设计课本去哪了?

网友B:
单个螺栓承受的力F0为4800/4=1200N。
剩余预紧力=1.5*F0=1800N。
螺栓承受的总拉力F=1800+1200=3000N。
然后计算螺栓的应力幅,利用下列公式计算螺栓直径,螺栓性能等级可以先假设。

好好看看机械设计教材中螺栓联接那一章的内容。

网友:
我是学材料的,最近天天选螺栓,楼上的建议我试试

网友:
螺栓性能等级标号有两部分数字组成,分别表示螺栓材料的公称抗拉强度值和屈强比值。例如:
性能等级4.6级的螺栓,其含义是:
1、螺栓材质公称抗拉强度达400MPa级;
2、螺栓材质的屈强比值为0.6;
3、螺栓材质的公称屈服强度达400×0.6=240MPa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个螺栓承受的力F0为4800/4=1200N。
剩余预紧力=1.5*F0=1800N。
螺栓承受的总拉力F=1800+1200=3000N。

总拉力不是F0?F是轴向载荷吧?公式就是剩余预紧力F''+F=F0
然后应力幅=(2F/pi*d^2)*(CL/CL+CF)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个螺栓承受的力F0为4800/4=1200N。
剩余预紧力=1.5*F0=1800N。
螺栓承受的总拉力F=1800+1200=3000N。

主要是Pi*d^2这个地方是要先确定螺栓的直径吗

网友:
这个简单,每个承受1200N, 零件间摩擦系数0.2,需要夹紧力6KN, 至少选用M6螺栓4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