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脉冲数量的读取

楼主(2020-04-17):
现状:1,三菱PLC,型号未定;
          2,电机选用86步进电机,设置位1000脉冲转动一圈;
          3,用接近开关设置机械零点。
要求:在显示屏上设置一个归零按钮,两个电机转动按钮(电机正转和反转),一个数值框(用于电机定位)。
设想方案是,按归零按钮时,电机自行转动到接近开关位置,数值框数值归零。按电机正转按钮时,电机正向转动,数值框数值增加;按电机反转按钮时,电机反向转动,数值框数值减小。
求助:plc程序如何编写可读取脉冲数量,即数值框的数值。

网友:
脉冲信号可以分为AB相脉冲,脉冲+方向,CW/CCW脉冲。
这三种信号格式,在十几年前或者还有明显的相对优缺点和适用场合,现在就已经无所谓了,即使在使用上还是有所区分,也基本上是由于历史习惯。

网友:
1、原点回归指令
2、jog 操作
3、触摸屏读取脉冲的数据寄存器, 显示的数据做一下换算处理就好

挺简单的。

网友:
楼上正解呀!买个触摸屏先在电脑上组态出需要的画面及按钮,连接触摸屏和PLC编辑程序就可以。

网友:
FX有一个寄存器,专门用来寄存发的总脉冲数。直接读它当前数值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