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主轴顶尖套

楼主(2020-04-17):
有哪位大神知道车床主轴顶尖套的具体尺寸及公差?实物测量大外径90+,小外径82+,总长170

网友:
车床尾座上用到的,一般普通20或140类车床最大用5号锥柄,16或132类最大用4号。

网友A:
车床用的一般都是莫氏锥度,查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床用的一般都是莫氏锥度,查表

问题是我手上现在没有相关资料可查。百度也找不到

网友:
参考公制圆锥(标准中无90的)锥度1:20

网友:
莫氏4号,记不太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