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有用过密封柔性电路板的密封圈吗

楼主(2020-04-17):
Hi 请问各位大神们,
有用过密封柔性电路板的密封圈吗?是用o-ring吗?有推荐吗?
就是用什么密封圈套在柔性电路板上面呢?

网友:
这种密封垫圈类,一般都会选用硅胶材质。

网友:
电路板有专门的绝缘垫片。去电子市场看看,绝缘垫片很多。

网友:
怎样的fpc?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