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计算了毕业设计的一个工作机构的一下数据,求大神看看算的对不对

楼主(2020-04-17):
我的毕设是全自动拖把清洗机的结构设计,其中拖把清洗机构的设计思路是由电机直接带动圆柱形的清洗辊筒在水中以大概10r/min的速度匀速旋转,或者使用齿轮或V带带动辊筒旋转,传动简图和清洗辊筒的二维图大概是这样子的。现在卡在电机选型计算和各工作机构计算那里,我自己试着算了一下,不知道对不对,首先计算这个辊筒的转动惯量:J=mr^2/2,因为辊筒建模获得的质量m约等于46.1kg,最大半径(包括了那一排排的细长圆柱)r=255mm,换算后r=0.255m带入后得J=46.1*0.255^2/2≈1.495kg·m^2,周期T是转一圈所需要的时间,所以为6秒一转,线速度v=2πr/T=2*3.14*0.255/6≈0.27m/s,角速度=2π/T=2*180/6=60rad/s,旋转辊筒需要的输入功率为p=F*V/1000,重力F=mg=46.1*9.8=451.78N,那么p=F*V/1000≈0.12kw,电机启动后,带动辊筒达到匀速的理想时间是3秒,那么角加速度β=ω/t=60/3=20,转矩P=J*β=1.495*20=29.9。
  目前就算了那么多,请各位大神指正是否有错,有错该怎么改,还有知道这些数据之后怎么选电机,选电机后需不需要选减速器,在这里谢谢各位大神了

清洗机构传动简图

清洗机构传动简图

清洗辊筒二维图

清洗辊筒二维图

网友:
                        我去年毕业的,不过理论知识我自认为还没忘记多少,我简单的说下我看到的错误:

1.转动惯量算错了,中间重,外围轻,不能简单的把最大的r代入进去,你可以在solidworks里面建个模型,然后点开质量属性看下。
2.你这个转动辊筒有点重啊,是批量清洗拖把的吗?
3.电机一般来说转速在3000r/min左右,所以在这边需要一个减速器,我看图上有一级齿轮,应该达不到1:300的减速比。
选电机一般直接按照功率选就完事儿了,看你要伺服电机还是异步电机啥的,主要是控制方法的区别,你可以下个迈迪,里面有蛮多电机的模型。

网友(点评):
我刚去看了你前几天的帖子,这个辊筒应该受力不大啊,为什么这么重啊,你是不是做成实心的了?

网友:
功率的计算不对,通过转矩计算功率P=T*n/9550

网友A:
像这种机构,你应该需要考虑旋转时水的阻力,阻力跟速度有直接的关系,滚筒的惯量以及传动过程中的旋转体惯量都要计算在内,也要计算旋转时水的阻力,等效一个旋转惯量,然后根据加速时间,算出所需要的扭矩和功率,给出一定的安全系数,然后查表直接选择就行了。。。

网友B:
你全程不考虑负载吗?

楼主:
我辊筒做成实心的了,负载的话因为拖把我设计的是一个夹紧机构把拖把夹在空中,拖把的重力并不压在辊筒上,辊筒旋转的时候只接触拖把头部的棉条,所以负载的话可能就考虑水的阻力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全程不考虑负载吗?

负载的话因为拖把我设计的是一个夹紧机构把拖把夹在空中,拖把的重力并不压在辊筒上,辊筒旋转的时候只接触拖把头部的棉条,所以负载的话可能就考虑水的阻力或者辊筒自身重力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机构,你应该需要考虑旋转时水的阻力,阻力跟速度有直接的关系,滚筒的惯量以及传动过程中的旋转体惯 ...

计算旋转时水的阻力根据水的密度计算浮力,然后浮力相当于阻力对吗,计算出水的阻力后怎么等效一个转动惯量啊?

网友:
|斯拙Sizzo发表于 04-18 08:14 本帖最后由 斯拙Sizzo 于 2020-4-18 08:22 编辑

                        我去年毕业的,不过理论知识我自认为还没忘记多少,我简单的说下我看到的错误:

1.转动惯量算错了,中间重,外围轻,不能简单的把最大的r代入进去,你可以在solidworks里面建个模型,然后点开质量属性看下。

2.你这个转动辊筒有点重啊,是批量清洗拖把的吗?

3.电机一般来说转速在3000r/min左右,所以在这边需要一个减速器,我看图上有一级齿轮,应该达不到1:300的减速比。

选电机一般直接按照功率选就完事儿了,看你要伺服电机还是异步电机啥的,主要是控制方法的区别,你可以下个迈迪,里面有蛮多电机的模型。

思卓学长?

网友(点评):
哈哈哈哈哈哈哈没错就是我

网友C:
几个错误:
1. 滚筒不是规则形状,需用积分法算转动惯量,或者直接3d建模测量
2. 稳定状态的转动功率和滚筒质量无关,只跟各种阻力之和有关
3. 水的阻力比较难以手算,因为作用机理太复杂,要么通过实验测定,要么通过有限元模拟下
4. 加速度你是按需求计算,并没有验证电机是否能满足。
你这个例子里对电机功率有两个要求,一是保证稳定运行时能克服阻力,二时保证加速时间在你要求的3秒之内,你需要针对这两个需求分别计算出需要的功率,然后取大值。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普通异步电机在启动过程中的扭矩输出并不是恒定值,也就是说你的加速度是一直在变化的,不能简单以最终角速度除以时间计算,理论上也需要根据转矩-转速曲线积分计算,当然对于毕业设计来说可以不用考虑这么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个错误:
1. 滚筒不是规则形状,需用积分法算转动惯量,或者直接3d建模测量
2. 稳定状态的转动功率和滚 ...

这个是用solidworks建模后得出的数据,怎么算转动惯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用solidworks建模后得出的数据,怎么算转动惯量

就是你截图里的惯性张量316176kg*mm2, 也就是0.316kg*m2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你截图里的惯性张量316176kg*mm2, 也就是0.316kg*m2

知道了负载=29.596N,转动惯量=0.316kg*m^2后,如果想用V带传动,怎么选电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了负载=29.596N,转动惯量=0.316kg*m^2后,如果想用V带传动,怎么选电机啊

你这个是旋转的机构负载怎么可能是一个力呢?即便是一个切向的力(比如滚筒上的触角划水产生的力)也应该等效成转矩。有了这个转矩,你通过滚筒的稳态角速度就可以计算稳态功率了。之后除以一个总的传动效率就可以得出电机的功率(稳态输出功率)。
至于加速的过程,其实需要考虑两个载荷,一是转筒加速的载荷,而是转筒受水的阻力载荷(未知,但一般与转速平方成正比)。如果假定电机输出扭矩减去水阻力矩后是恒定的,那么根据稳态角速度=2Π*10/60=1.047rad/s,可以算出角加速度就是1.047/3=0.348rad/s2 (你之前算的把角度弧度搞混了),那么加速所需的扭矩=0.316kg*m2 ×0.348rad/s2=0.11Nm, 然后加上水阻力矩,再乘以加速完成时的角速度(即稳态角速度,该瞬间功率最大)就可以得出最大功率。所以电机要能保证瞬间功率可以达到这个最大功率,同时额定功率也要大于第一步计算的稳态功率。
功率确定后,那就是确定转速,这个就很简单了,你看你选的电机是多少转速,除以滚筒转速就是传动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你截图里的惯性张量316176kg*mm2, 也就是0.316kg*m2

我算了一下,您看看对不对,已知转动惯量=0.316,负载=辊筒转动时水的阻力=水密度p*物体在水中排开的体积v*重力加速度g=(1*10^3)*0.00302*9.8=29.596N,转矩M=0.316*角加速度20=6.32 N ·m,负载功率p=M*n/9550=6.32*10/9550   约等于0.007KW,换算成瓦=7W。
还有我想问下如果电机转速1400r/min,像我这种机构近距离传动的话可以用电机直接连V带传动然后减速到10r/min左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算了一下,您看看对不对,已知转动惯量=0.316,负载=辊筒转动时水的阻力=水密度p*物体在水中排开的体积 ...

水中的负载不是这么算的,这个没有明确的公式,只能说跟你的形状,浸水的比例,划水的速度都有关系,具体还是要实验测定或者CFD分析。
1400r/min降到10r/min,传动比高达140,一级带减速肯定不现实,因为两个轮子直径比140:1你想想就很不协调,用多级的吧,比如3级,那么每级传动比就只有5.2了。或者用蜗轮蜗杆,行星齿轮都可以实现单级的大传动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机构,你应该需要考虑旋转时水的阻力,阻力跟速度有直接的关系,滚筒的惯量以及传动过程中的旋转体惯 ...

旋转时水的阻力怎么计算啊,有没有什么公式

网友D:
楼主计算的是功率,扭矩没有计算吗,侧重点在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计算的是功率,扭矩没有计算吗,侧重点在负载。

我想问一下,这样一根不规则轴在水中被电机带动以10r/min的速度旋转,轴的两头有轴承,轴上没有东西压在轴上,那么它的负载需要计算这个轴自身的重力吗,因为它是搭在轴承上的,还是只需要算水对它的浮力。还有可以的话您能帮算下它在水中旋转的时候受到的水的阻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