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尺寸标注问题

楼主(2020-04-18):
各位:这个是供应商回传的图纸。图纸中的总长350有必要标注出来吗,这样就形成一个闭环的尺寸链。大家从专业的角度帮解答下

网友A:
可能总长尺寸还是比较重要吧,影响装配。但是都没有公差,挺奇怪。 我一般不会标,要不标为参考尺寸。

网友B:
你这个尺寸都不全,应该是230标错位置了

网友:
R25x10是啥意思哈

网友(点评):
理论上这个位置应该是丝杆的标记,但好像没见过这么标的……

网友(点评):
意思是上银R25系列滚珠丝杆,螺距是10,至于是上银还是THK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总长尺寸还是比较重要吧,影响装配。但是都没有公差,挺奇怪。 我一般不会标,要不标为参考尺寸。

没标公差的一般都是参考国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尺寸都不全,应该是230标错位置了

那应该标哪里

网友(点评):
85那段不知道从哪开始,这里漏标一个定位尺寸

网友(点评):
85那段不知道从哪开始,这里漏标一个定位尺寸

网友C:
85的尺寸位置也没有

网友(点评):
这看上去就是个滚珠丝杆的装配图,85是丝杆螺母,

网友:
这个意思是告诉你 备料时不用算来算去的了。采购要求我就是标注出来,说这样不必要浪费时间,一看就知道整体尺寸多大了

网友(点评):
一般会标总长,这里就有重复标注了。可以把总长或者哪个尺寸打个括号

网友D:
350的尺寸标了,采购、落料会比较方便,不标也没问题,可以算出来

网友E:
滚珠丝杠的图纸,螺母的位置不用标尺寸,230的尺寸只作为参考

网友F:
为了尺寸链不封闭而舍弃总长这想法很随心所欲也很奇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滚珠丝杠的图纸,螺母的位置不用标尺寸,230的尺寸只作为参考

我觉得230的应该要控制好,因为两边就是装轴承,丝长的长度会影响轴承座的安装孔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了尺寸链不封闭而舍弃总长这想法很随心所欲也很奇葩

只是探讨,发表下每个人对尺寸标注的看法

网友(点评):
“发表下每个人对尺寸标注的看法” 发表啥看法呀 ?尺寸标注是有国标的 你也发表看法 他也发表看法那不乱了套?对于严谨的事儿咱能做的只能是遵循和尊重

网友:
有一个尺寸标括号就解决了。这种封闭的没见过。

网友:
这是螺杆吧?~350是满足安装要求的尺寸,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85的尺寸位置也没有

滚珠丝杠螺母活动的  只要在230内不都一样吗  干嘛标尺寸

网友G:
应该标注D50*10效果会好点  10表示导程

网友:
滚珠丝杆直径和导程

网友H:
1、缺尺寸。
2、总长是要标记的,便于采购、下料等等。
3、闭合尺寸链中可以把不关键的位置标记成参考尺寸或干脆不标。(总长也可以标参考)

网友(点评):
非常正确

网友(点评):
严格来讲这样是不行的,有的公司是为了方便才叫人这么标

网友:
不重要的不标,或标成参考尺寸,就解决了封闭的问题,螺母的位置不用标

网友:
350总长方便下料。一般我会标350,然后230加括号。R2510,应该是25的丝杠导程10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标注D50*10效果会好点  10表示导程

丝杠螺母才40,你丝杠50,想裸奔么

网友:
350的尺寸是一种标准型号的长度,标了看的清楚点

网友:
可以加个括号标注

网友:
这个是滚珠丝杠的组合图纸,是给你知道这套零件的所有尺寸,和加工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网友:
内部画法^_^

网友:
总长标一下 剩下一个不标  其余的误差全留在不标上面
如果你只标全部的单独尺寸 那么每个单独的尺寸都有误差呢  谁来分配呢
显然第一种是最好的

网友(点评):
所以就有了公差这种东西

网友:
尺寸链的主要特征有两点,其一为封闭性,由有关尺寸首尾相接而形成;其二为关联性,有一个间接保证精度的尺寸,受其他直接保证精度尺寸的支配,彼此间有确定的函数关系。尺寸链按其构成空间位置可分为线性尺寸链、平面尺寸链、空间尺寸链,按其组合形式可分为串联尺寸链、并联尺寸链、混联尺寸链,按其用途可分为零件尺寸链、工艺尺寸链(又叫工序尺寸链)、装配尺寸链,按其几何特征可分为长度尺寸链和角度尺寸链等。利用尺寸链,可以分析确定机器零件的尺寸精度,保证加工精度和装配精度。

网友:
想这种标准件一般都是说多大多长之类的,把总长加个括号就好了

网友:
应该不为错

网友:
这个还是要看你需要哪个尺寸,公差定义是为了满足功能的,不可能想标哪个标哪个。一个封闭尺寸链的组成环必然有一个是参考尺寸,其公差是被动确定的,如果每个尺寸都标公差(包括未注公差)那么就是过定义了

网友:
92那个尺寸可以不标注。350是总体长度,最好标注出来。

网友:
如果以左端为基准,那个47不标注怎么样?

网友I:
总长350是必须要标的,方便加工下料
按照上银丝杆型号,总长350和螺旋部分长度230都会体现的型号里面的
PS:
R25x10,R代表的是右旋,25是丝杆直径,10是导程

网友:
92那段尺寸不用标,这样尺寸链已经过约束了。

网友:
对应大公司来说,零件图纸的尺寸标注,往往还要考虑到采购和来料检测人员看图,尺寸越详细越好

网友:
总长是给加工师傅下料用的,你让他们自己把尺寸链加一遍,不怕他算错么

网友:
看了这么多评论,不知道有多少人真正出过滚珠丝杠的工程图,看了一些人的回复感觉就像在看笑话集锦,真是无比心酸啊,唉。

网友:
零件图中总长350作为总体尺寸是需要标注的,但是你图中标注的尺寸有些有问题,

网友:
在标注尺寸是也需要考虑设计基准、定位基准等。

网友:
设计尺寸不能标成封闭尺寸链,这几个长度尺寸选一个不重要的,去掉就可以了,或者加个括号,标成参考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H:
1、缺尺寸。
2、总长是要标记的,便于采购、下料等等。
3、闭合尺寸链中可以把不关键的位置标记成参考尺 ...

赞同

网友:
350加个括号就可以了,下料参考尺寸。一般设计师都会给的

网友:
230某些情况下是装配尺寸,这时就需要标出,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右端的92就没有必要标注了
而像图片这种自由公差,一般中间尺寸12不标,顺序标注各段长度比较便于加工(每段需要加工长度一目了然)
另外R25*10是什么鬼?
一堆基准基本也是让人发疯了

网友:
这个没必要纠结,个人习惯,最后都得来一下,方便下料

网友:
一般标出来方便下料。免得还计算下,万一还算错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探讨,发表下每个人对尺寸标注的看法

要是我的话一般都会标,这样工人下料的时候就不用再去计算总长度。不过从设计的角度来看,我这样应该是错误的标注方法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总长350是必须要标的,方便加工下料
按照上银丝杆型号,总长350和螺旋部分长度230都会体现的型号里面的
P ...

不对吧,旋向不标是右旋,左旋一般标出来,如导程500,4线左旋可以写500(4*125-左或-LH)

网友:
长度方向,又漏标尺寸,又封闭尺寸链

网友:
总长尺寸应该标注出来,如果其他分段尺寸比较重要,形成了封闭尺寸,可以把总长尺寸加()标注,方便加工时下料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对吧,旋向不标是右旋,左旋一般标出来,如导程500,4线左旋可以写500(4*125-左或-LH)

看图

网友:
谢谢,又学知识了

网友:
总长肯定要标注啊,不然加工下料还要计算;再说了这总长标注,关尺寸链什么事

网友:
没漏标,螺母是可移动的。不需要标出距离两端的距离

网友:
除非极特殊情况,轴杆类零件都是要标注总长尺寸的。图上的长度230真的没必要。

网友:
肯定是要标出来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D:
350的尺寸标了,采购、落料会比较方便,不标也没问题,可以算出来

标总长了以后,有个非关键尺寸可以不标,这样尺寸链不会闭环,即给了别人方便,也符合制图规范了;

网友:
应该是2个零件画在了一幅图上。

网友:
引用 网友K:
标总长了以后,有个非关键尺寸可以不标,这样尺寸链不会闭环,即给了别人方便,也符合制图规范了;

感谢指导,我一会作图中会注意了

网友:
亮点不应该是那个螺纹的标注吗

网友:
总长是有必要标注的,下料,加工,装卡都要用到,要不还得自己计算,比较麻烦也容易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