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定的抗拉强度和屈服强度是热处理到一定硬度才有的吗

楼主(2020-04-18):
标定的抗拉强度和屈服强度是热处理到一定硬度才有的吗?如45CrNiMoVA,查到的屈服强度1330MPa,抗拉强度1470MPa,按照GB1172-1999,《黑金属硬度级强度换算值》。HRC44才可以达到抗拉强度要求,是不是这么理解:HRC44达到最佳状态,硬度高些强度高些,硬度低了有些浪费?换40CrNiMOA,抗拉强度980MPA,那HRC33达到这抗拉强度,如果没有这硬度就没有这抗拉强度了?高手指导!

网友:
这个国标里面有很详细的规定,45#一般是调质状态下测试的结果。

网友A:
抗拉和屈服都是材料原始属性,如果热处理以后再测,难免有失准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抗拉和屈服都是材料原始属性,如果热处理以后再测,难免有失准的情况!

那就是说45CrNiMoVA。标注屈服强度1330MPa,抗拉强度1470MPa。那来料就有HRC44硬度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45CrNiMoVA。标注屈服强度1330MPa,抗拉强度1470MPa。那来料就有HRC44硬度吗?

你这钢材的强度指标是指按标准推荐的热处理后的指标,来料一般是退火态或高温回火态,当然达不到那强度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钢材的强度指标是指按标准推荐的热处理后的指标,来料一般是退火态或高温回火态,当然达不到那强度指 ...

知道了,谢谢

网友(2023-12-17):
楼主,这个问题后来有结论了吗,困惑已久,钢材随带的质量证明书里显示是热轧状态出货,热轧钢一般是以未经过热处理的状态进行供货的,质量报告书里的抗拉强度和屈服强度应该是以样本做拉伸试验得到的数据,因此我认为这就是热处理前就能达到该强度

网友:
比如我们查手册45#的屈服强度是355Mpa,抗拉强度是600Mpa,实际45#的热轧无缝管质量保证书上强度值已经超过该国家指标,但样品并未做热处理

网友:
查过GB3077了,试样是通过热处理后再做拉伸试验的,所以报告上的数据及机械手册上的数据都是热处理后的屈服及抗拉强度,但是我疑惑的是什么样的热处理硬度能达到这个这个值呢,调质硬度做低一点能达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