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求助

楼主(2020-04-18):
毕设卡在计算部分那里了,电机选型和各工作机构要算什么参数不太会,求机械大神根据我的毕设帮我列一个机械毕业设计进行计算部分时的计算详细步骤流程以及要算什么参数以及公式的表或者图,可有偿,我想靠我自己的力量完成毕设,谢谢各位了

网友:
按学校发的毕设参考资料来,毕业后基本没算过

网友:
毕设难道没有老师带吗?

网友:
去图书馆查资料吧。应该有些图书馆开了。

网友:
会检索相关资料 也是一种必备的技能!

网友A:
啥毕业设计呀?

网友:
计算什么呢?可加vx luis7375

网友:
不会先查查资料看看别人的同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毕业设计呀?

全自动拖把清洗机的结构设计

网友B:
毕设是什么内容?从后端负载往电机端推算,无非是利用功率,转矩和转速的公式进行计算,几个参数之间相互转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毕设是什么内容?从后端负载往电机端推算,无非是利用功率,转矩和转速的公式进行计算,几个参数之间相互转 ...

全自动拖把清洗机的结构设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全自动拖把清洗机的结构设计

负载就是拖把(旋转)搅水时的阻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就是拖把(旋转)搅水时的阻力。

如果电机转速1400r/min,像我这样的机构近距离传动,电机可以直接连接V带传动然后减速到10r/min左右吗

网友:
要么就是找业类的行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电机转速1400r/min,像我这样的机构近距离传动,电机可以直接连接V带传动然后减速到10r/min左右吗

先考虑一下结构,使用情况,140的减速比看空间要求用二级传动或者三级传动,分配一下传动比,V带,同步带还是齿轮传动看你使用情况,

网友:
《机械设计课程设计》上面应该有基本的电机选型和计算方法,另外建议百度一些论文参考一下,计算方式其实都是套路下来的,没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