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装配工艺问题

楼主(2020-04-18):
(。・∀・)ノ゙嗨,朋友们。
  请问图中文字描述部分说的要钻孔攻丝,是指蓝圈部位吗?
  图(a)不能先加工好零件上的牙孔,再将轴套装入吗?

网友A:
根据描述是的。
主要是这个孔要现场配作。

网友B:
那个图只是个示意图,可能实际的产品结构有更大比例的差异,或者那个螺孔的位置非常尴尬,而不利于a图式样加工。
只能说,楼主的建议,有时候可以操作的。

网友:
应该是这两处吧,这两种螺钉安装都需要在装配好后,打孔安装

网友:
螺钉是固定销子用的,限制了销子的圆周运动

网友:
图片中的位置不好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描述是的。
主要是这个孔要现场配作。

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图只是个示意图,可能实际的产品结构有更大比例的差异,或者那个螺孔的位置非常尴尬,而不利于a图式样 ...

嗯,明白了,谢谢!

网友:
销孔通常配做的情况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