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工程图,镜像文件也自动生成了序号,怎样删除序号?

楼主(2020-04-18):
如题,装配体工程图自动生成零件序号,镜像零件也生成了序号,我如果将图中序号删除,明细表内还有。将明细表内相对应的行删除,则明细表“序号”这一列会出现间断。比如将图中的序号8删除,明细表内还有序号8。将其删除整行,则7后面就是9了,少了一个8的序号。同样图中也是少了一个序号8。
请教:如何正确的删除多余的序号,令明细表与其同步?且不间断?

网友A:
装配体内设置:不包含在明细表。

网友:
左边材料明细表里可以进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配体内设置:不包含在明细表。

感谢!

补充内容 (2020-4-20 21:55):
好像是有个*号,不太美观

网友B:
明细表里面可以更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细表里面可以更改的。

您好。1.比如我删除了明细表内的序号20那一行,则此时图中零件序号还有20号,好像不能同步。

2.明细表中19下一个就是21了,中间有了间隔。
是否是有这些问题?然后手动将所有的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