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帮帮我,救救我的毕业设计

楼主(2020-04-18):
大佬们,帮小弟设计一个机构装置,老师要求保证让多个物体水平直线方向上可以同步高速旋转,5000r/min左右。停下后,改变每个物体的间距之后,再同步高速旋转。

补充内容 (2020-4-19 11:44):
这是一个实验装置,旋转的是磁体,磁体通过旋转产生电磁场,研究的是不同间距下对近区磁场强度的影响,需要这么个装置来做实验。转速很高5000转以上,不同磁体的转速误差精度要求也很高,间距为小距离。

补充内容 (2020-4-19 11:44):
没有什么负载

网友:
”多个物体水平直线方向同步运转“,记得机械原理教材中有一个平行四边形机构可以实现。

网友A:
这个方法应该不少吧,简单来说,带,链,齿轮传动都可以实现啊,你只要把在你要用的任意两个轮子的中间设置一个惰轮,且与它两侧的轮子保持固定距离就好了啊。你要改变间隙就直接把那5个轮彼此拉开好了,如果想容易控制那么加一个贯穿五个轮子的的滑动杆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应该不少吧,简单来说,带,链,齿轮传动都可以实现啊,你只要把在你要用的任意两个轮子的中间设置 ...

5000rpm

网友:
我不大明白,这跟转速有关吗?请指教。不管多大转速,我总可以通过设计机架结构保证需要的强度和刚度,而且他还不是要运动过程中调整距离。

网友B:
这个题目挺有意思的 一时还想不起来

网友C:
物体具体是什么东西?多大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应该不少吧,简单来说,带,链,齿轮传动都可以实现啊,你只要把在你要用的任意两个轮子的中间设置 ...

我的想法和你差不多,转速高,误差精度高,就用的同步带传动,之前设计的两个磁体的,老师非说不够新颖,我也是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物体具体是什么东西?多大负载?

一个实验装置,旋转的是磁体,磁体通过旋转产生电磁场,研究的是不同间距下对近区磁场强度的影响,需要这么个装置来做实验。没有负载。转速精度要求很高。

楼主:
大佬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题目挺有意思的 一时还想不起来

麻烦大佬帮忙想想好的思路,谢谢啦

网友:
四个轮子需要有单独的动力,这样才能实现这种运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