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打印的一些思考

楼主(2020-04-18):
我现在是在校生。

早在工图课第一次打印图纸的时候,我就发现了打印图纸和dwg文件图纸的不一致性。当时老师教我们画图纸图框,仔仔细细地输入A3图幅的尺寸,画出了一个表示A3图纸的方框,但当打印的图纸出来后,我总是发现这个方框出现在了图纸中。

当时这个现象给了我很大的疑问,我想如果我画的方框是和纸一样尺寸的话,那这个框只应出现在图纸的边缘才对,绝不可能离图纸边缘差那么几毫米。

后来我才发现,打印店在用dwg文件打印图纸的时候,总是会勾选“布满图纸”这个选项,这一按,图纸比例就变了,不再是1:1了。

我当时花了很久的时间琢磨这件事,但老板嫌麻烦就不了了之了。我交上去的图纸,老师也没说什么。

然后到了机械课程设计,我们画减速箱。这个图纸我十分认真,所以最后对图纸比例的问题又较上劲了。刚好我家开打字复习店,我就拿这个图纸来做实验。

我发现,如果硬生生地在打印时将图纸比例设置为1:1,打出来的图纸边缘附近的图线会消失。我一开始认为是打印机的问题,打印机无法做到打印图纸的所有区域。但是有些复印件则可以覆盖纸面的所有区域,这个解释不能让我信服。

然后我用cad把图纸转成pdf,pdf的页面中,画的图框线与图纸边缘是重合的。我以为用pdf去打印就完全没有问题,结果打出来边缘还是有留白。

然后我查pdf的设置,发现它默认的是边缘留5mm做裁边,害。

这次毕业设计,又要出图纸了,我又碰到了这些问题,真的是毒瘤问题。

可是,这个问题其实是无解的。因为只要打印,普通人是不会去买能打硫酸纸的打印机的,总得去打印店打印图纸,而坐落于全国各地的打印店,每家的配置又不尽相同。你作为一个顾客是不可能要求老板去改他们用了多年的软件设置的,况且还有软件版本这个更大的坑。

图纸比例一直是我的心头钉。当时上工图课的时候,老师给我们介绍工图要1:1画的好处之一是,你可以通过量取图中线长,然后通过比例运算得出零件的所有尺寸。我们也花了很久时间熬在画法几何上,对尺寸和比例的把握是深入人心。

可是在后来,不管是课设还是毕设,老师们似乎对这个比例并没有什么要求,他们不管这个图纸是否缩放了,他们也不会管你一张A2的图里有两个框,而且最外面的框距离边缘竟超过了1cm这种现象。

从我家打印店的情况来看,似乎所有过来打图纸的人都不在意这个图纸比例的问题。图纸比例成为了虚设。

我不知道在实际工作中是否也是这样,我猜大概率是不管的,因为我在学校的一个车间看到过只有零件和尺寸图素,再手写了一个材料的图纸。可能真正工作中,没有人在意这些细节吧。只有我这种学生,才会在意这类皮毛的事情。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大力推行无纸化生产绝对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网友:
实际工作中,除了一些铸造毛坯、大型装配图纸外,基本不用CAD画图纸,比例问题也就没有了。无纸化图纸是趋势,我司去年刚实行全体系无纸化,对于工程师看图而言,还是纸质的看得更舒服

网友:
CAD图中按1:1绘图,图框按标准数据进行比例放大,打印时选择窗口,然后鼠标把图幅框选,一般情况打印时都会就留出打印纸的边框,这是给最后裁剪留出的,一厚叠图纸再怎么整理都是参差不齐的,只能裁剪整齐。
在这个事上不用纠结,其实道理你都说明白了。

网友:
HP惠普有专业的打印图纸的打印机,大多是A0幅面的,纸也是卷纸,可以拼图打印,按1:1设置,打印出来就是1:1的尺寸。我原单位有一台,所以知道。至于别的打印机,特别是纸张型的,如果按1:1大小打印,而你图框也是按标准图框绘制的,正好在边沿上,正好打不上。要解决这问题,只能把图框缩小那么一点点,比如说5mm,这样绘图框用普通打印机按1:1打印就没问题了。目前我就这么做的。

网友:
无纸化是真的支持...每天翻图纸累死...

至于完全1:1问题,我接触到的图纸都是打印之后在复印的...有时候甚至是转过几手的,1:1,随便折腾一两下就没了

网友:
我都是弄成PDF,然后再打印。

网友:
如果需要打印1:1图纸,打印前设置好比例为1:1,那么打印的图纸就是1:1

网友:
标准化没做到位^_^

网友:
实际工作中很少会拿着零件1:1的比量图纸的,有的时候,A3的图纸用A4的纸打印出来的,比例根本对不上,所以大家一般很少关注图纸比例的那些细微偏差,不过楼主对细节的较真劲,用到机械的学习上确实会很受用的,看好你啊

网友:
按需打印,比例打印,图框打印,拼图打印等等。设计时尽量按优选比例画图。我们现在都是一张一张出图,不在一张图或窗口上画好多图的。单图有利于生成别的格式或程序,有利于管理。

网友: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机械行业也是这个道理,学习里面有很多的时间去刨根问底,而现实工作情况中,都没有这么时间去研究这些个细节。

网友(2020-06-19):
吸取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