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固定方法求解

楼主(2020-04-19):
压缩弹簧,线径35,外径140,弹簧两端有固定板,怎么将固定板与弹簧固定,不要产生位移。

装配好后是横着放,不是竖着放,目前的外圈固定方式在压缩
过程中还是会掉下来一点,两端加销孔能固定吗,好像也不好加工。

弹簧

弹簧
来。

网友A:
压缩弹簧,在使用过程中应该是一直处于被压缩状态,不会有轴向窜动,径向活塞也能限位,弹簧自身转动会对使用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缩弹簧,在使用过程中应该是一直处于被压缩状态,不会有轴向窜动,径向活塞也能限位,弹簧自身转动会对使 ...

因为外圈不能完全固定,总是有点间隙,压缩过程中因为重力振动等原因掉下来

网友B:
锁螺丝固定啊。。。

比如弹簧最后一圈收小,留一个圆环状的孔,上个M16的六角螺栓和平垫圈,两端只需一个即可固定死弹簧。

网友C:
弹簧的内径应该有空间加导向柱吗?导向柱需要一公头,一母头两个,公母头用螺丝跟2侧挡板固定。在内部滑动,从而实现弹簧的压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锁螺丝固定啊。。。

比如弹簧最后一圈收小,留一个圆环状的孔,上个M16的六角螺栓和平垫圈,两端只需一 ...

弹簧已经加工完了。只能外协现在基础上改

弹簧端面

弹簧端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弹簧的内径应该有空间加导向柱吗?导向柱需要一公头,一母头两个,公母头用螺丝跟2侧挡板固定。在内部滑动 ...

是这样吗,类似内部加个轴

导向柱

导向柱

网友C:
导向部分有点短,估计需要有长柱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向部分有点短,估计需要有长柱子吧

太长柱子可能和内圈压缩部分摩擦了。不能碰到和摩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长柱子可能和内圈压缩部分摩擦了。不能碰到和摩擦

压缩时,弹簧外圈增大吧。所以还是间隙配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弹簧的内径应该有空间加导向柱吗?导向柱需要一公头,一母头两个,公母头用螺丝跟2侧挡板固定。在内部滑动 ...

两端各加导向固定凸台,与弹簧内孔配合即可。

网友:
正常情况下压缩弹簧,要么外径基准型要么内经基准型,无论哪一种都需要一个导向作用,个人认为应该有个类似一端带法兰的轴和类似端盖将弹簧两侧的零件连接起来

网友:
圆柱螺旋弹簧的固定机械设计手册有明确的记载,如图

网友:
设计一个弹簧座,弹簧座的内孔深度至少能超过弹簧的一圈半,弹簧座中间焊接一个芯轴怎么样?

楼主:
内端搞凸台尝试了,不好弄,因为内圈不规则,要完全固定得每个根据内圈尺寸单配。考虑端面弹簧内圈车一个小凹台,但弹簧内圈或外圈不可能很规则,车床夹紧后不可能同轴,而且还会甩,凹台车出来也很不规则。此外,不管内圈还是外圈固定,都不能压缩时导向部分与弹簧摩擦。

网友:
为什么不留一个电话呢  直接技术性交流

网友:
一般就是加导向柱

网友:
两侧中间延伸各出个导向柱就可以了

网友:
有好多办法解决该问题,如7楼的与窝座形式,还有用标准件固定的(米思米、盘起公司都有)

网友D:
弹簧不好加工,只能电火花,机加得退火(用硬质合金钻头,这么大的得孔,应该很费劲,钻头的多备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弹簧不好加工,只能电火花,机加得退火(用硬质合金钻头,这么大的得孔,应该很费劲,钻头的多备些)

目前钻了3个10的孔,不是特别好弄,

楼主:
总结下:
1 弹簧太大太粗,外圈或内圈成型后,都不是很规则,
用内圈导向柱所外圈止口都不能很好的固定死,
有可能一个方向固定了,另一个方向有间隙。
2 内圈不规则,尝试对支撑圈也就是第一圈的内圆加工下,
类似加工出一个规则的凹台,这样导向柱就可以很好固定了。
理论上可行,但实际在加工凹台中有困难,车刀可以车动,
但是弹簧不规则导致不好夹,车出的凹台不是整圆,也不规则。
如果有好的夹紧方法应该还是可以。
3 采用销子固定,要定位好,同时要用好的合金刀具,最好配钻,
基本可以实现,钻刀用10.5,销子配的10.4,安装比较顺畅。
等待大家提更好的方法。

网友E:
比如弹簧最后一圈收小,留一个圆环状的孔,上个M16的六角螺栓和平垫圈,两端只需一个即可固定死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比如弹簧最后一圈收小,留一个圆环状的孔,上个M16的六角螺栓和平垫圈,两端只需一个即可固定死弹簧。

这个可以试试,主要是目前弹簧全加工完了

网友:
7楼 14楼都是正解。
你要在弹簧上开孔,加工  你有把弹簧玩废的风险。你非得要那么严的定位要求,只能说,你对弹簧的性能 制造 过程不熟悉。
或者说你的设计 对弹簧的要求太高了。

网友:
如果想在弹簧上打孔,可以用电火花穿孔机作。但不建议用这个方法定位弹簧,因为这几个孔会大大降低弹簧的疲劳寿命。

网友:
外侧加套

网友(2021-01-18):
引用 网友B:
锁螺丝固定啊。。。

比如弹簧最后一圈收小,留一个圆环状的孔,上个M16的六角螺栓和平垫圈,两端只需一 ...

您好,请问圆环孔和M16六角螺栓在什么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