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条工件加工工艺请教

楼主(2020-04-19):
各位大佬:

客户现在要加工Q345B 长条的工件(100*95*1980),4面都要求加工平行度5丝,工件中间要铣三个燕尾槽10个深,100面两边要铣58长15深的槽7个。目前工艺是先用龙门自己光了平台,然后压上工件下面用塞尺垫实,铣完槽在光刀。但是还是会侧弯,求大佬指教工艺。

网友:
你这种工艺是不行的

网友:
龙门铣变刨,再加磨。多次翻面,少进给。

网友:
侧弯是一定,建议楼主在光刀之前做一般去应力的热处理

楼主:
|辉腾锡勒3发表于 04-19 12:20龙门铣变刨,再加磨。多次翻面,少进给。
是用数控带水铣的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4-19 12:29侧弯是一定,建议楼主在光刀之前做一般去应力的热处理
定性么?

网友(点评):
毛胚内应力,加工内应力是必须要消除的

网友:
加工前先时效处理,消除内应力,减少变形。

网友:
先开粗,然后去应力退火,再精加工

网友:
时效处理是必须的,上刀小点。

网友:
上平面磨,垫高点,多翻几遍活

网友A:
“然后压上工件下面用塞尺垫实”这一步就决定你的加工必然失败,长和宽高比都达到20了。金属加工过程都有延展性,所以最初的第一个面的加工平整(跳动小于0.025)是成功的开始!龙门上加装宽度至少120mm的砂带机,别小看砂带机,他会给你带来惊喜!

楼主:
|adl0987发表于 04-23 21:03“然后压上工件下面用塞尺垫实”这一步就决定你的加工必然失败,长和宽高比都达到20了。金属加工过程都有延展性,所以最初的第一个面的加工平整(跳动小于0.025)是成功的开始!龙门上加装宽度至少120mm的砂带机,别小看砂带机,他会给你带来惊喜!
大神,感谢指导。装夹用台钳还是用平台铣一刀比较好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然后压上工件下面用塞尺垫实”这一步就决定你的加工必然失败,长和宽高比都达到20了。金属加工过程都有延 ...

请教大侠,砂带机的的作用和方法,方便的话也说下,你说的第一面的平面度达到0.025,这个深有体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大侠,砂带机的的作用和方法,方便的话也说下,你说的第一面的平面度达到0.025,这个深有体会。

砂轮机我装在车床上用。网上有视频的,我也是学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数控带水铣的

铣本来由于受力因素具有回弹,如果没有刨的条件,则在铣后要多次少量磨。在铣的时候也要多次进刀,甚至翻面多次。如果第一刀下去,塞尺已经检出超不少了,以后很难干合适的。另外,夹紧方式及点要多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