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边公差存在的意义

楼主(2020-04-19):
求助大神,基本尺寸30公差0~0.5标注,而供应商在做的时候会自动转换成30.25±0.25,那我标注30还有意义吗?那跟我标注31,公差-0.5~1甚至32,公差-1.5~-2没啥区别啊

网友:
建议标注  30.25±0.25, 而且按概率分布,30.25 就是大多数零件的尺寸值了。
标30,只能在CAD里面画30.
标30.25, CAD的名义值也就是30.25

网友:
你要这样想 符合实际来说得话  基本尺寸是理想尺寸 实际上下波动 就这样  不要从数值去想
尽可能往基本尺寸靠我重复看了这段话 楼主大概意思是这个数值加减  上下偏差是一样得
我觉得不能够这样理解  按我第一句那样说理解
数值是一样  但是含义不同

网友:
公差是用来装配的,要考虑另一件,一般配合里,有一个H或h,这个公差对应的尺寸才是基准尺寸,至于为啥有一个H或h,自己补习去。理解了这个,你的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了。
而供应商的做法只是针对一个零件,是不考虑装配的,把尺寸做到你要求的公差范围内是人家需要考虑的,这么标注实际对你对加工都更有利,因为尺寸在中值左右最好。数控机床输入中值加工就行,只要机床精度在偏差内就没问题。

公差说到底不就是为了将就加工误差吗?没有误差就不需要公差了。假如没有误差,那么这个轴加工到30.00,孔加工到30.25,这才是绝配(当然,30.25只是打个比方,不严谨)。

网友:
那你说基本尺寸存在的意义在哪^_^

网友:
如果你举例是轴的尺寸公差,那么你定义个孔的公差看看?同样的0.1-0.3的间隙配合;

网友:
供应商这样更改标注,他们会方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