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帮忙分析一下这个零件的工艺性及他的工艺方案是什么。

楼主(2020-04-19):
(图片)

网友A:
这是一个太简单不过的一个冷冲压零件了,有什么值得探讨的呢?

网友B:
对的,冲压即可,公差还挺大的。精度要求也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太简单不过的一个冷冲压零件了,有什么值得探讨的呢?

想麻烦大佬分析一下它的工艺性和工艺方案是什么,想做一个复合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冲压即可,公差还挺大的。精度要求也不高。

想麻烦大佬分析一下它的工艺性和工艺方案是什么,想做一个复合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麻烦大佬分析一下它的工艺性和工艺方案是什么,想做一个复合模。

1.冲孔落料复合模,然后成型,但工艺废料多(搭边)。
2.冲孔、切断复合模,成型,少无废料,建议采用第二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冲孔落料复合模,然后成型,但工艺废料多(搭边)。
2.冲孔、切断复合模,成型,少无废料,建议采用第二 ...

落料弯曲冲孔咋样

网友:
这个腰型孔精度不低呀,需要折弯以后再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