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3位5通气动电磁阀里,2个排气口的压力是否相等?谢谢!

楼主(2020-04-19):
大家好!3位5通气动电磁阀里,2个排气口的压力是否都分别等于进气口的压力减去各自出气口的压力?谢谢!

网友:
排气口的压力只要排放出来就是大气压力。

网友:
楼主说的排气口是装消音器的地方,还是进出气口???

楼主:
排气口指装消声器的接口。

网友:
排气口压力管它干嘛,排出来就成大气压了啊

网友:
上海信舒为荷兰GLOBE气动马达全系列国内总代。
GLOBE气动马达分2种
1.叶片式气动马达
在相同功率下,叶片式马达比活塞式马达体积更小,重量更轻、价格更低。由于设计、制造简单,使其

可在几乎所有范围应用。叶片式马达能在很宽的转速、扭矩范围工作,是应用广泛的气马达类型。
2.径向活塞式马达
其转速低于叶片式马达,但有着极好的起动及转速控制性能,尤其适用于径向重载低速的状况。活塞式

马达一般水平操作。
3.可逆/不可逆转马达
在同型中,不可逆转气马达的转速、扭矩及功率高于可逆转气马达。
4.工作气压
选择气马达时,性能表所标明的是气动马达在6bar的特定工作气压下的一组性能参数,气马达在此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