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件加什么润滑油

楼主(2020-04-19):
请教大侠们,2个塑料件之间的来回滑动可以加什么样的润滑油?可以保证不腐蚀塑料

网友A:
硅类润滑脂,道康宁比较专业。百度下,找就近的代理商。

网友B:
是什么样的零件呢?考虑用POM做,材料自带润性,耐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硅类润滑脂,道康宁比较专业。百度下,找就近的代理商。

好的。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样的零件呢?考虑用POM做,材料自带润性,耐磨

以前考虑过POM,强度不够。现在用PA66 G50

网友C:
塑料件可以加一点点硅油来润滑的,或者到电脑市场去加润滑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塑料件可以加一点点硅油来润滑的,或者到电脑市场去加润滑脂。

嗯谢谢!这个耐低温 (零下30度)吗?

楼主:
百度了一下。感觉可以耐低温零下30度的。谢谢上面各位大侠。

硅油油通常指的是在室温下保持液体状态的线型聚硅氧烷产品。一般分为甲基硅油和改性硅油两类 常用的硅油一甲基硅油,也称为普通硅油,其有机基团全部为甲基,甲基硅油具有良好的化学稳定性、绝缘性,疏水性能好。它是由二甲基二氯硅烷加水水解制得初缩聚环体,环体经裂解、精馏制得低环体,然后把环体、封头剂、催化剂放在一起调聚就可得到各种不同聚合度的混合物,经减压蒸馏除去低沸物就可制得硅油。

•中文名

•硅油

•英文名

•Silicone oil

•别    称

•环状聚二甲基硅氧烷

•化学式

•(CH3)3SiO[(CH3)2SiO]n-Si(CH3)3

•熔    点

•-50℃

•沸    点

•101℃

•水溶性

RACTICALLY INSOLUBLE

•密    度

•0.963

•外    观

•无色无味无毒不易挥发的液体

•闪    点

•300℃

•应    用

•高级润滑油、防震油、绝缘油、消泡剂、脱模剂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百度了一下。感觉可以耐低温零下30度的。谢谢上面各位大侠。

硅油油通常指的是在室温下保持液体状态的线 ...

您查询的仅仅是硅油,相当于基础油的一种,与润滑油、润滑脂有关系,但还有一定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查询的仅仅是硅油,相当于基础油的一种,与润滑油、润滑脂有关系,但还有一定的区别。

嗯谢谢大侠的补充。您说的是这种吧?

硅基润滑脂
此长寿命低温硅脂加有大量PTFE固体润滑剂,设计用于在低温或高温环境下低扭矩运行的塑胶与塑胶、塑胶(或橡胶)与金属部件及滑动轴承的终身润滑,具有出色的抗磨损、抗氧化和耐腐蚀性。适用温度范围:-45~+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