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推杆三轴送料机械手

楼主(2020-04-19):
毕业设计,要求用电动推杆模组设计一个三轴的送料机械手,没什么头绪呀,求助各位大佬们,谁做过类似的,给指个方向感激不尽

网友:
下载今日制造软件  在软件上下载三个模组 自己搭一下

网友:
参考车床上下料,再者去IAI那些做模组的公司直接下载一台三轴套装呗

网友:
推杆加上导轨,随便搞一下,但觉得应该定一个方向具体是用来干什么的。车床上料?磨床上料等

网友:
直接 飞机起落架 机构别  一个电动推杆就可以完成

网友:
这个其实用线性模组来搭机构很方便的,三个轴分别用不同的模组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