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机械设计,求救

楼主(2020-04-20):
江湖救急,大佬们,问了好多人了,不知道你们能看懂吗?这个最大的牵引力好像不是螺杆的轴向载荷,我也不会算受力分析,我用F=300N试了下,得到的才不到2mm,这个是螺杆转动,让螺母直线上下运动的,从而达到牵引的目的,老师不让直接选推杆电机,要我把推杆电机的设计计算也要写出来,我卡在这个力跟螺杆螺母选型上了,这个螺母上的轴向载荷算不出来,好像跟杠杆有关吧,我也不懂这个力学,这个螺母上下移动来牵引钢丝绳,上方两个定滑轮,一个在一个推杆电机正上方,一个跟跟定滑轮水平,计算卡了两天了,问了老师也不理,后面的控制还没发做,三维只教了一部分,求大佬们帮我瞅瞅,是我原理搞错了吗,这个不管电机怎么选,我只要选个牵引这个最大值就可以了,最后的钢丝绳是跟牵引带来托着下吧的,这个力从0慢慢加,不能直接选电机,要先从一个力跟螺母连接,来先对螺杆螺母的计算选型,对了,这个是梯形螺杆螺母,救救孩子吧

这是推杆电机的三维剖视图

这是推杆电机的三维剖视图

很急很急

很急很急

没来得及画简图

没来得及画简图

淘宝上的图参考下

淘宝上的图参考下

网友A:
F/涡轮蜗杆的减速比不就它的轴向载荷了?这个没什么受力分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F/涡轮蜗杆的减速比不就它的轴向载荷了?这个没什么受力分析吧

我给的减速器是行星齿轮减速器,但我用的是蜗轮蜗杆,涡轮带动梯形螺杆,螺母上下移动,牵引钢丝绳,这个就是样子,给梯形螺杆螺母选型,还没有选减速机,再说如果轴向载荷是减速比的话,带入这个公式,那岂不是很小很小更加小了吗,那这个螺杆的直径恐怕不到10mm,这个减速机怎么选才好,我主要是想用步进电机控制,减速机还没选,

网友:
叽里咕噜一大堆,没有明白你要算什么。
你简单明了的说一下不好吗

网友:
算啥?毕业设计?

网友:
蜗轮蜗杆减速比很大,本质上就是一个大杠杆,问题不大,不过传递的效率不高。

网友:
这是要计算丝杠驱动的扭矩吧,楼主在做计算前先搞清楚关键点。

楼主:
颈椎牵引椅技术参数:总高度:1700mm 牵引调节范围:0—400mm 椅子高:850mm 最大牵引力:50mm 椅面高:400mm 总?重?量:11.5kg ,我们老师说要根据建模分析力矩,把这个牵引得罪最大重量通过分析,间接算螺杆的轴向载荷,!!!!这个可能我前面说的太复杂,就是螺杆螺母传动,牵引钢丝绳绕过两个定滑轮牵引一个重量,,,,,老师说的根据杠杠算力矩,我完全不懂,求大佬们有空的话给我看看,一个是我的毕业设计,我已经卡到这个上面三天了,只要算出梯形螺杆上的轴向载荷就可以了

网友:
螺母上的载荷不就是钢丝绳头上挂的那个衣架的载荷嘛,定滑轮同一根绳子上的力是相同的

网友:
直接用步进电机带梯形丝杆螺母,这么轻的重量还要什么减速器,丝杆导程小一点,可以带自锁效果

网友:
计算没问题,问题是楼主把书读死了,

楼主:
能帮帮我吗,我这个不会计算,原来学的时候没好好学,,,,,我的叙述太让人迷糊了

楼主:
我看淘宝上的就是带个减速器,我原来的方案老师不让,说太简单了,就让我复杂点,我把那个滑轮上的力当成负载算,直接太小了,让我不敢动,问老师,老师说什么力矩,我也蒙了,难道就是按照我用的轴向负载200N吗,老师说根据什么力矩???反正可迷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