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大佬转化一下这种德标材质

楼主(2020-04-20):
德标 deva metal 101,对应国标什么材质的,或者是可替换的也OK,在线等,挺急的!

网友A:
百度的材料说明,自己比对一下机械强度参数吧,而且有提到这是自润滑材料注意一下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的材料说明,自己比对一下机械强度参数吧,而且有提到这是自润滑材料注意一下就是了。

这个参数文档,我看过了,我是想找一下准确的国标替换。 现在确定不了到底是什么材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参数文档,我看过了,我是想找一下准确的国标替换。 现在确定不了到底是什么材质

那可难了,德标代号是DIN,这个deva是品牌不是标准啊,你问他们公司的这个产品号,不如直接问他们的销售代表了,就好像你问万代他们高达板件用的ABS、PP件的可以用什么国产橡胶件替代一样,

网友:
牌号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难了,德标代号是DIN,这个deva是品牌不是标准啊,你问他们公司的这个产品号,不如直接问他们的销售 ...

具体牌号给的是:dp 02.12

楼主:
具体牌号给的是:dp 02.12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参数文档,我看过了,我是想找一下准确的国标替换。 现在确定不了到底是什么材质

貌似它是指一种自润滑轴承,并不是特指某种材料,实际上这种东西应该没有通用的材料来代替,据说它是含有石墨,MoS2,并且具有特殊的金相结构,101是青铜合金,如果想找替代的,直接根据尺寸、配合轴材料、转速、负载等选择国产的含油轴承可能比较现实
某个代理网站内容”deva.metal® 是一种使用先进粉末冶金技术制造而成的自润滑轴承材料。它经过彻底压实,因此不同于相对脆弱的油润滑铜质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它是指一种自润滑轴承,并不是特指某种材料,实际上这种东西应该没有通用的材料来代替,据说它是含有 ...

H62+二硫化钼润滑剂

网友:
引用 楼主:
H62+二硫化钼润滑剂

官方介绍所有的  deva.metal  合金都具有一种共同的金相微观结构,那就是固体润滑剂均匀弥散于金属基体内。金属基体的性能决定了材料一般的物理特性、机械特性、化学特性,也决定了用于专门用途的合金的最初选型。以下四种基体可供选择:铜基,铁基,镍基和不锈钢基体。这里的铜基英文是Bron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