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是否有好的传动机构

楼主(2020-04-20):
目前的同步带传动   行程600MM   大家有没有好的传动方式

网友:
齿轮齿条

网友A:
为什么要换传动方式呢?同步带比较经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换传动方式呢?同步带比较经济。

同步带容易损坏

网友:
|sunbin00发表于 04-20 13:21
同步带容易损坏

调试好配合尺寸,做好防尘,防护应该寿命会长一些。

网友A:
|钓鱼翁发表于 04-20 13:30调试好配合尺寸,做好防尘,防护应该寿命会长一些。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可以考虑用齿条,精度要求高可以用涡轮蜗杆,丝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可以考虑用齿条,精度要求高可以用涡轮蜗杆,丝杠。

设备节拍短 小于6.5S   有三个位置   放料 检测 下料
感觉滚珠丝杠的磨损也挺严重

楼主:
好的  我参考下 谢谢

网友:
滚珠丝杆传动啊。

网友:
典型的理论状态下锁定在电脑屏幕里的“动漫”设计。。。

网友:
换个楼层说:你这设计,远远达不到你想要的设计节拍。

因为:这就是我多年来强调的“搭积木”设计。

网友:
土得掉渣的机械同步传动和凸轮配合,不用45号钢热处理,只用线切割的A3钢凸轮,四五年都没问题。

我说的,我还没听见你在这么严重的设计缺陷的情况下,竟然还没说负载、加减速。。。这么

几秒还是几分钟一个节拍,没多大直接关系。有直接关系的是,速度变化量!!!!!!

你求助,竟然没说跟速度变化量有关系的任何信息。。。

等于出了一句啥都没说,等于只说了我败了。。。

机械,最怕的是什么?

急停开关!!!

网友:
看样子楼主的移动平板上面机构不轻啊,同步带容易丢步,建议用齿传动。

网友:
看不懂,就不加评论啦,等回复多了,估计还能理解一点儿

网友B:
齿轮齿条加工费用高,机器结构也复杂,生产时间长。

网友C:
皮带的质量买好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皮带的质量买好的就可以了

用的米思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轮齿条加工费用高,机器结构也复杂,生产时间长。

有标准的啊   就是马达要跟着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