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板氩弧焊给新手焊成这样,咋整?

楼主(2020-04-20):
不锈钢薄板氩弧焊给新手焊成这样。
整形还不如重来,不过新手想下班自己整。
给点主意,让人尝试一下吧。(不得割掉重来)
工件0.5的板,直径350,高5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咋了?

圆筒的纵缝焊接,焊接完成后热变形,成了尖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圆筒的纵缝焊接,焊接完成后热变形,成了尖嘴了。

锤平了再上卷板机试试

网友:
楼主拍照水平也有待提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锤平了再上卷板机试试

咋锤啊,这么尖,不锈钢回弹又很厉害。

网友:
你这完全没有滚弯过的痕迹啊...会焊成这样,也不完全是手法的问题吧

网友C:
0.5的薄板用氩弧焊肯定会变形,没给你烧出几个缺口算好了。如果密封性没啥大要求,可以改变下加工工艺(比如用碰焊机点焊)

网友:
只有磨掉后再重新焊,给新人练手最好是用厚一些的板,难度系数低的结构合适一些。

网友:
拍照角度太正^_^

网友D:
看不出来是什么

网友(2021-07-11):
引用 网友D:
看不出来是什么

俯视

网友:
引用 网友C:
0.5的薄板用氩弧焊肯定会变形,没给你烧出几个缺口算好了。如果密封性没啥大要求,可以改变下加工工艺(比 ...

请教,我也碰到一个薄板卷筒满焊的问题,
1.0厚的201,尺寸φ500*800左右,

对密封性要求高,不知道变形会怎样,有没有好办法降低变形量?

网友:
lz这个用料0.5,太狠了。

我这个1.2,都比较为难。

http://www.cmiw.cn/thread-102063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