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向推杆选用求助

楼主(2020-04-20):
如图所示,现在需要再红色箭头那里安装一个推杆,推杆伸缩导致两个轮之间距离变化,现在考虑 选用电动推杆,但是电动推杆在受到纵向 力情况下会卡死。有没有啥好的解决办法,推杆推力和拉力要求在4000N以上。各位前辈多多建议

网友:
你自己没弄懂“电动推杆在受到纵向 力情况下会卡死”的原理,先别急着找替代。

结果,就像很多老板们在自己未知的世界里大喊“我只要结果,不管过程”一样幼稚。

“电动推杆在受到纵向 力情况下会卡死”,太有可能:不是电动推杆没能耐,而是,设计布局上,啥玩意儿都没能耐。

搞东西,不只局限在机械设计,细节。。。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想干嘛,我先后该干嘛,为什么,想得对不对。。。

网友A:
我,半路和尚,咣当咣当响的半瓶不到的水,竟然厚着脸皮收了徒弟。。。

天天讲的,没啥技术含量,天天讲的,就是心态和细节。

我自己就极端讨厌灌输式教育。

我必须让这个几乎成为成年、却因家庭和家庭周围的丑陋文化环境而被迫停止在初中毕业的可怜孩子,习惯于自主学习、自律学习。

网友B:
要不你加个浮动接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你加个浮动接头试试?

浮头有试过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
不知道楼主机构的尺寸多少,这个地方增加推杆,会占较大的空间,其实转接点增加一个电机来控制距离也是可行的。

网友:
浮头也不行这就奇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半路和尚,咣当咣当响的半瓶不到的水,竟然厚着脸皮收了徒弟。。。

天天讲的,没啥技术含量,天天讲 ...

我有你这样一位师傅就好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浮头有试过效果不是很好

鱼眼的那种

网友:
角度的问题

网友:
加导杆承受侧向力,这样就不会憋电动推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