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箱结构设计

楼主(2020-04-20):
现有一齿轮箱设计结构如图所示,看了好久个人觉着这种结构装配和维修工艺性太差。想了想觉着是不是可以把箱体某一侧或两侧设计成镶块结构,采用台阶面止扣加密封垫来密封。和领导沟通后领导认为:1、镶块处有传运受力,存在密封漏油的风险,且风险很大;2、增加加工量,制造成本提高。

大家看看我这个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案,欢迎大家多提保贵建议。

楼主:
上面第一张插图中黑色粗线是我所描述的镶块示意图,

网友:
整个侧板面积大重量大,用螺栓紧固确实容易漏油,并且震动会使螺栓松动,侧板移位导致配合出现问题
关于侧板我有个建议,侧板太厚了,建议仅轴套位置用厚板,焊在箱体薄板上,可以节省很多材料
油箱底板可以略倾斜,使卸油口处于最低点
有一点我很好奇,这个齿轮箱减速比是多少?为什么需要这么多齿轮,而且齿轮尺寸这么相近?

网友A:
你们领导没说错,这种齿轮箱箱体传动受力。焊在一起一是为了密封、不漏油。
二是牢固,方便镗孔,在保证安装时箱体两侧孔轴同心的同时,将传动受力卸在箱体上。
如果按照你的想法,箱体的传动受力卸在固定的螺丝上,且不说齿轮箱的侧面密封问题,仅螺丝孔渗油,就够你把这个箱子重做了。

网友B:
搞成  当初学校里面学那样不行嘛  :上箱体  下箱体         非要瞎搞。。。

网友:
可以做成上下箱体,中间螺栓把合,这样拆卸就方便了

网友:
箱体已经是标准机构了,可以选用那些好的结构,不一定要自己去设计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领导没说错,这种齿轮箱箱体传动受力。焊在一起一是为了密封、不漏油。
二是牢固,方便镗孔,在保证安 ...

明白了,结构上我再考虑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成  当初学校里面学那样不行嘛  :上箱体  下箱体         非要瞎搞。。。

上、下箱体没有地方把螺栓呀,为什么要给你们看立面图。就是有这个问题

楼主:
那么大家觉着现在这个箱体结构有没有拆、装问题呢?且箱体与底板内侧无法焊接,因为中间间隙较窄且有一定深度,焊枪伸不下去

网友:
零件数量越少,可靠性越高。

网友C:
镶块结构的确存在漏油风险,尤其是齿轮箱比较大,润滑油油位较高时,静压产生的压力导致的漏油,密封不好解决,不如整体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镶块结构的确存在漏油风险,尤其是齿轮箱比较大,润滑油油位较高时,静压产生的压力导致的漏油,密封不好解 ...

那么这种箱体结 构的拆装工艺性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或建议呢

网友:
没看懂 齿轮怎么安装进去 ,维修时怎么拆卸,难到在箱体内安装拆卸?

网友:
我觉得最好改进试试,漏油和成本问题;漏油解决可以从设计和工艺一块考虑,设计上解决受力问题,工艺上解决了加工精度应该问题不大,毕竟这麽多年了,我们的工艺,装备,技术都有提高,需要创新。成本估计后续售后成本会降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大家觉着现在这个箱体结构有没有拆、装问题呢?且箱体与底板内侧无法焊接,因为中间间隙较窄且有一定深 ...

看结构最下面那块板主要是安装地脚螺丝用,中空也是为了方便拖运,应该不是密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