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设设计思路求助!

楼主(2020-04-20):
机制专业,荒废了两个月,最近才开始搞毕设,题目是要求设计一种路面施工平整度自动检测装置。查了相关的一些论文,我是打算设计成类似八轮仪但是是由激光传感器测距的那种,但是实际开始后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参数尺寸计算,强度校核没有头绪。。因为这个装置是设定放置在摊铺机后牵引行走,测量过程就只是传感器采集数据,我想了半天这个装置除了几个轮子并没有其他的传动机构,所以应该怎么设计计算呢?求求大手子们救救孩子!

八轮仪

八轮仪

网友A:
架子承重,轮子承重,牵引拉力,稳定性

网友B:
也就剩下2个月毕业了吧。这需要做出实物吗?还是简单算一算了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就剩下2个月毕业了吧。这需要做出实物吗?还是简单算一算了事?

不用做实物,,就是交计算说明书和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架子承重,轮子承重,牵引拉力,稳定性

感谢!那这些轮子架子承受的也就是装置的自重,这自重就是先自己估计设定吗。。包括牵引力也是,,任务书里给的参数就是机架长度、测量需求和牵引速度。

网友:
轮轴寿命啊,摊铺机后面也算是高温了,轮胎强度、寿命啊,随便编一堆出来。

网友:
结构先画出来,然后根据受力来定义尺寸。另外,有可能还需要考虑震动的工况吧。

网友:
“放置在摊铺机后牵引行走”,是不是就不需要动力了?

楼主:
|四弦发表于 04-20 22:22“放置在摊铺机后牵引行走”,是不是就不需要动力了?

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那这些轮子架子承受的也就是装置的自重,这自重就是先自己估计设定吗。。包括牵引力也是,,任务书 ...

根据仪器的重量计算架子的受力,确定架子材料和重量,拉力要根据摩擦力确定

网友:
搞个无人机(网上现买),带个检测装置拍照得了(

网友:
1,先比较是做接触式还是非接触式探测,各自优缺点对比说明:鉴于机制专业,建议你主要用接触式,机构为主可靠性好,适用于工地灰尘,噪音,震动恶劣条件。
2,其次是机架自动找平功能如何实现的问题,如果机架再具备一定的抗震性就更好。
     如果做接触式,不同的待探测面用不同的探头,可以垂直于地面测伸缩量,也可以以某角度拖拽测角度变化;
     如果做非接触式,就需要搞电力拖动模块;
3,思路没有什么困难,就是你要把你自己融入到设定条件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