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简易点的办法实现多段的水平伸缩

楼主(2020-04-20):
最近根据需要在想一个推送卡板的可行性方案。本想用“多级气缸”实现多段可控的水平伸缩,但因为水平安装高度与能选用的气缸有明显的安装冲突,否决了。
特来请教下诸位大大的思路,
滑轮、皮带、链条……?还望诸君不吝赐教、畅所欲言。

网友:
设计一个水平方向有台阶的架子,每层架子上安装气缸,气缸伸出次序由程序控制,依次伸出。

网友A:
分别用几节电缸来实现,一级增加一级这样的。

网友(2021-01-30):
引用 网友A:
分别用几节电缸来实现,一级增加一级这样的。

都不谈负载和精度的嘛;
行程都比较长,我建议搞链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