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轮设计

楼主(2020-04-20):
各位大神:
       这样设计同步轮有没有可优化的。
1、主动轮这样设计会有什么问题。
2、同步带转起来时会左右摆动,是不是主动轮和从动轮不平行:从动轮那边有螺丝可调节皮带松紧

网友:
长度太长了吧,中间加个涨紧轮?

网友:
看图片的样式,右侧的从动轮需要有涨紧的效果吧,但右侧的轮子是如何涨紧的呢?我只看到了螺丝顶轮子,没有反拉的动作。

网友:
主动轮,用垫块加挡片把轮子位置定死。靠人对位置再支紧是对不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