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这种架子改成全自动的可行不

楼主(2020-04-20):
如图是一个压纸的小设备,辊面长700,直径150左右,链轮是挂到流水线上保证转速同步的(转速最快不超过1000),架子上方是个手工施加压力的调整扳手。
上下辊都有纹路,每次生产必须手动把花纹对上,目前的做法是每个棍子侧面都打上标记,对纹路的时候让两个标记对应,在调整扳手让纹路对上。

现在想做成全自动的,就是自动对花纹,自动试压压力。成本在2000-3500(不算辊子)
目前我想到的难点是:比如上下辊都用伺服电机,能不能只在对花纹的时候才启动伺服电机定位一下,然后加压。因为辊子运行时是跟着流水线一块联动的,流水线的转速不太稳定,不太可能把这个做成独立的并且长时间保持同步,一旦一点不同步,出来的产品就废了。主动力还是需要链条带动跟着流水线跑,生产完,上辊抬起来清洗,下次生产的时候再启动伺服电机回到初始位置。
还有个问题就是伺服有点贵,这成本估计不太够,还有没有其他可以实现的。(上下辊因为有凹凸的纹路,所以定位时候只要大概位置对,靠自身纹路就可以自己到位)

可以有偿。搞定方案和程序,多少钱合适再商量。

网友:
这个可以用链条加张紧机构解决。

网友(点评):
刚才想了一下,有可行性,谢谢,我再具体想下

网友:
限位开关也行吧^_^

网友(点评):
限位开关怎么实现?能不能大概说下O.O

网友:
"因为辊子运行时是跟着流水线一块联动的,流水线的转速不太稳定,不太可能把这个做成独立的并且长时间保持同步,"
有点问题:齿轮传动怎么会不同步?2个辊子直径是相同的吧?辊子又是齿轮带动的,为什么会不同步呢?

网友:
跟自动对刀原理是不是类似?

网友:
铝箔模切机上面看到过这机构

楼主:
|四弦发表于 04-20 22:15"因为辊子运行时是跟着流水线一块联动的,流水线的转速不太稳定,不太可能把这个做成独立的并且长时间保持同步,"

有点问题:齿轮传动怎么会不同步?2个辊子直径是相同的吧?辊子又是齿轮带动的,为什么会不同步呢?

如果把架子做成独立的,就是独立一个动力去和流水线匹配,那转速会不同步,联动的话肯定同步。我要做的就是保持现在的联动,并且要架子可以在流水线停机时实现上下辊的定位功能。

网友:
上下辊都加同样大小的同步轮,用同步带保持2者转得一致。至于上辊打上去清洗的时候,可以加一个张紧辊来保持同步带处于张紧状态。让2个辊子同步转动。  张紧辊可以用一个气缸来使同步带一致处于张紧状态。

网友(点评):
和您的想法一样

网友:
如果精度不太高的话,我觉得还是手动+电动配合。下棍子外面焊接一个摇把,再加一个凹槽,上棍子焊接一个凸槽,并且标记上下。手动调压可以改成推杆电机。
清洗的时候,手动调整,凹凸槽对应,然后启动推杆电机取下。调压的话,就点动推杆电机。成本的话,很少很少。
如果对模很精的话,那就采用传感器加减速电机配个继电器模块+推杆电机

网友:
怎么个自动法?上下的运动吗,可以考虑在滚锟上面增加电动压紧机构。

网友:
上下辊没必要都用伺服机构,机械方式即可保证同步;
链条可以拿掉,靠电气来保证与生产线的协调。

网友:
这个就 是口罩机的模切部分

网友:
上棍同时用同步带与后面的流水线、下棍相连

网友:
你这成本预算,,,真可爱。。。

网友:
对正就是安装的时候防呆,比如汽车正时齿轮齿上有标记这个同理啊,加压还要做自动化么,意义不大,

网友:
好像是同行呀,自动对纹路用伺服电机设置原点,一个压辊带分度盘检测原点。没必要加自动加压,能保证2两侧压辊压力相等就可以了。

网友:
个人想法:步进即可,怕与总动力速度偏差可以加旋转编码器反馈自动调速,上下分离可以先回原点后用定位销顶起轴,保证上升下降基本不会旋转;

楼主:
|十三哥发表于 04-21 10:17上下辊都加同样大小的同步轮,用同步带保持2者转得一致。至于上辊打上去清洗的时候,可以加一个张紧辊来保持同步带处于张紧状态。让2个辊子同步转动。  张紧辊可以用一个气缸来使同步带一致处于张紧状态。
谢谢大侠,目前你说的这个方法最符合。^_^

网友:
花顿饭钱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