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孔标注错误显示问题

楼主(2020-04-20):
       如图,φ20的圆孔是拉伸切除命令画的,φ8的销孔是用异形孔画的。
       使用公差标注的时候φ8销孔出现了公差在线的两端的问题。两者使用的标注标准是一样的,公差字体比例也一样,都是0.5。左侧文本字体更改公差字体比例以后会恢复正常,然而一刷新又变回去了。。。
      求大佬帮忙解答一下这是什么原因,要怎么解决,非常感谢

网友A:
2x?8也不应该在横线下面。是不是设置有问题?看看选项里的工程图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2x?8也不应该在横线下面。是不是设置有问题?看看选项里的工程图设置。

工程图设置这里看到的跟尺寸有关的就只有缩减尺寸之类的了

网友B:
尺寸的样式没有设置好,跟字体也有很大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尺寸的样式没有设置好,跟字体也有很大的关系。

我重新设置了国标标注,然后也复制了别人的孔格式标注文件替换掉自己的。最后完全卸载SolidWorks之后,重新装,还是出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