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平移动怎样按比例转化成旋转角度?

楼主(2020-04-20):
如下图,例如A每移动1cm,B旋转1°,请问接触部分怎样设计?发现A接触面是方型平面或者球面时,A每次移动1cm,B旋转每次转的角度都不一样

或者,是否有其他结构可以代替?

网友:
从A与转动杆垂直开始:
A移动的距离S=R*sin(90+r)
这个关系明显不是简单地线性关系,为了保证每次旋转1度,那么A移动的距离应该是变化的。

网友:
齿轮齿条。

网友:
齿轮齿条

网友A:
铰链联接也是可以实现这个动作的。

网友:
A每移动1cm,B旋转1°?

图片是1mm?

lz确定是mm还是cm?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铰链联接也是可以实现这个动作的。

lz的要求,平动和转动是线性关系。

网友:
A这边的移动用曲柄连杆机构应该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