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比例阀为啥是电流驱动,而不是电压驱动?

楼主(2020-04-20):
请问比例阀为啥是电流驱动,而不是电压驱动?

网友A:
电流  磁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  磁场吧

有道理

网友:
这个跟气动是一个原理。

网友:
没进入磁饱和区,电流和磁场(视为力矩)有接近线性关系,过了膝点计入饱和区,不再有线性关系。可以看看电磁学基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