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速度控制

楼主(2020-04-20):
请问伺服电机速度可以分阶段控制么,第一个阶段:前进一定距离停止;   每次前进时速度比较慢,但运动到终点后,我需要快速回到原点。
这中可以做到么,如果能做,该怎么控制?

楼主:
第一个阶段是持续的前进——停止——前进——停止,直到终点第二个阶段就是快速回到原点

网友:
plc的定位控制,每段速度不一样而已

网友:
这个肯定可以啊,如果每次位置一样,那就用位置模式,伺服电机的每段速度都是可以程序控制的

网友:
这个可以实现的,通过加减速,也好编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