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9,新建工程图,更改图纸比例,图框会变!!

楼主(2020-04-21):
如下图,
黑色线条为正常颜色,可是更改一下“图纸比例”,就会出现一些灰色的图框!!!
更改回原来的比例也不会消失,
属性里,重新选一个别的图纸格式,在选择标准图纸格式,就会消失。
添加图纸页,也是正常。
谁遇到这种情况???-----------------------------------------------
又有新发现,添加的图纸变更“图纸比例”,不会影响自己,但是第一张图纸页会出现这个奇怪的灰色图框。

网友A:
改图纸比例是在右键属性里更改,软件会弹框,一直选取消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图纸比例是在右键属性里更改,软件会弹框,一直选取消即可

这个弹窗吗?没有取消选项啊。

网友:
这个可以确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弹窗吗?没有取消选项啊。

这个可以点确定,也可以点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点确定,也可以点叉

我就是这么做的,但是会出现那个奇怪的灰色图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这么做的,但是会出现那个奇怪的灰色图框。

那就不知道了

网友:
看那些灰色的有点像图框中的分区线。你在看看 是不是这个把这个取消了。

网友:
我觉得是你图纸模板问题。

网友:
刷新一下,是否可以消除??

网友B:
这不是图纸比例的问题。出现灰色线是套用了SolidWorks里自带的GB模板,这个模板是不带装订侧边的国标图纸标准格式的

网友:
我都不用那么高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图纸比例的问题。出现灰色线是套用了SolidWorks里自带的GB模板,这个模板是不带装订侧边的国标图纸标 ...

可是进入“编辑图纸格式”,里面并没有这些线条。
而且为什么只有改变图纸比例的情况下才会出现?

网友:
从回帖的同志们那里学了一招

网友(2022-06-04):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图纸比例的问题。出现灰色线是套用了SolidWorks里自带的GB模板,这个模板是不带装订侧边的国标图纸标 ...

我也碰到了不知道怎么取消,换了图框就好了,再改比例又出现

网友(2024-06-03):
引用 楼主:
可是进入“编辑图纸格式”,里面并没有这些线条。
而且为什么只有改变图纸比例的情况下才会出现?

解决了吗,我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2024-08-13):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怎么解决啊

网友(2024-09-19):
右下角修改图框点进去,然后重新加载下图框的大小比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