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度与翘曲度的关联度

楼主(2020-04-21):
最近在处理机加工零件时,对平面度公差和翘曲度之间的关联度多大搞不清楚,想请教有经验的人士。如果一个平板状零件,放在一个表面很平整的平台上,用0.1毫米的塞尺在平板一侧能放入,那这块平板零件的平面度公差大约是多少? 工件尺寸大概是0.4x60x100mm

谢谢!

网友:
平面度大于或等于0.1

网友:
神他妈的翘曲度

网友:
在你这个板的平面内的平面度是0.1mm

楼主:
看来大家都基本认为,用塞尺测出的工件平面与平台之间距离就是该工件的平面度公差

网友:
平面度:实际平面相对其理想平面的变动量,理想平面的位置应符合最小条件。
翘曲度:用于表述平面在空间中的弯曲程度,在数值上被定义为翘曲平面在高度方向上距离最远的两点间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