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消磁器(退磁器)

楼主(2020-04-21):
现项目需求一种自动消磁器,尺寸越小越好,具体使用场景就是,打螺丝用的批头消磁,要求是不和批头接触就能消磁的,有了解的或者有资源可介绍的吗?
现在大多用的是类似下面图片这种手动消磁的,现在想搞一种自动消磁的

网友A:
磁铁可以退磁,你们那点磁性比较难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铁可以退磁,你们那点磁性比较难搞吧

批头消磁还是很容易,不过我们现在大多用的都是手动消磁的,现在想搞一种自动消磁的

楼主:
置顶一下,有了解的大神吗

网友B:
用U型件磁场消磁啊楼主,公司在哪里,我们可以帮您,vx18350230115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批头消磁还是很容易,不过我们现在大多用的都是手动消磁的,现在想搞一种自动消磁的

手动可以消的话,自动就模拟手动消的动作就好了,有什么困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可以消的话,自动就模拟手动消的动作就好了,有什么困难吗?

手动消磁是用批头在消磁器上滑几次,现在用的是很小的批头,自动来模拟的话容易把批头搞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U型件磁场消磁啊楼主,公司在哪里,我们可以帮您,vx18350230115

VX已添加

网友C:
非接触式消磁,这种消磁力要很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接触式消磁,这种消磁力要很强了。

大神有推荐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