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站,叶片泵出现异响,在压力4-6Mpa的时候出现异响。

楼主(2020-04-21):
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下,用的叶片泵,采用的油路也是换向阀,节流阀等简单的油路,叶片泵是浸油安装。目前发现异响出现在4-5Mpa的时候,一过这个压力区间异响就消失,压力上升的速度相比较以前缓慢了一下(也有可能是心理原因),我不确定是不是叶片泵损,因为拆卸比较麻烦!

网友A:
查看过滤器有没有堵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过滤器有没有堵塞

查看了,没有  而且回油滤清器都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查看了,没有  而且回油滤清器都破了!

滤清器都破了?回油压力大顶的吗?

网友C:
初断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发生汽蚀现象、二是轴向力造成的,给条件太少,无法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滤清器都破了?回油压力大顶的吗?

应该不可能的,滤清器破应该是异物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初断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发生汽蚀现象、二是轴向力造成的,给条件太少,无法判断,

泵在6Mpa以上或者5Mpa以下没有异响,声音像电机过载很沉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不可能的,滤清器破应该是异物所致

滤器里面找到东西了吗?你怀疑是泵坏了,会不会是泵上杂物进去了,而且你说声音沉闷像过载,不知道会不会油路里面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滤器里面找到东西了吗?你怀疑是泵坏了,会不会是泵上杂物进去了,而且你说声音沉闷像过载,不知道会不会 ...

异响来源于电机以下,大概是泵的位置,回油滤清器的型号是匹配的,油的话也应该是整个全部受力,滤清器不可能侧边一边破!

网友D:
叶片泵有时异响有时不响说明泵没坏,是吸油不畅的缘故,当吸油不充分时,油泵就会吸入空气,空气经过叶片泵挤压就会“噼噼啪啪”的响,一阵一阵的,把油箱加满油就会正常不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叶片泵有时异响有时不响说明泵没坏,是吸油不畅的缘故,当吸油不充分时,油泵就会吸入空气,空气经过叶片泵挤压 ...

液压油没有少

网友E(2020-05-21):
还是泵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泵的问题

叶片泵会出现这种故障嘛,就是在某段压力区间出现异响,过了那个压力之后又没有异响了

网友:
检查下联轴器看看,是不是间隙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泵的问题

大神,我们换了泵  确实解决了异响!  但是为什么叶片泵会出现这种在特定某段压力区间出现异响呢 , 讲道理应该异响会一直存在!  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