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ew电机问题

楼主(2020-04-21):
、请问,我们一台sew电机用丹佛斯变频器调速到18hz,对电机有损伤吗?可以长期使用吗?

楼主:
急等答复,请各位大师赐教。

网友:
可以,只要没超过额定扭矩就可以

网友A:
太低了,一般不要低于25。散热不好的话会烧电机。这个要根据实际工况来决定,运行一段时间,测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太低了,一般不要低于25。散热不好的话会烧电机。这个要根据实际工况来决定,运行一段时间,测温。

不知道你用的工况是什么情况,但是我们用的SEW变频电机,确实在15Hz的频率下工作了很长时间,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工况是什么情况,但是我们用的SEW变频电机,确实在15Hz的频率下工作了很长时间,没有任何问题 ...

没有做过试验,只知道频率低了的话,散热性不好,对电机寿命有影响

网友:
  变频电机后面数独立的风扇散热,和电机的转速不关联。超过10HZ就没有问题

网友:
7-8hz也在用

网友:
要看具体实际电机,以前我们用过西门子电机,最不要低于5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做过试验,只知道频率低了的话,散热性不好,对电机寿命有影响

网友:
最好不要这样,长期使用对电机损伤较大。

网友D:
如果电机是普通电机的话,长时间使用会影响电机的性能甚至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电机是普通电机的话,长时间使用会影响电机的性能甚至损坏。

网友(2020-08-04):
长时间低频使用要看你的负载大不大,如果负载大于你电机的输出扭矩那就不能用太长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