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钣金件为什么无法展开

楼主(2020-04-21):
这个钣金件为什么无法展开

网友:
请问楼主知道什么叫钣金件呢,一个封闭的零件是如何通过一张平板折弯出来的呢

网友(点评):
兄弟有没有听说过USB。。

楼主:
陈老师,我用的钣金中剪切切开缝,它切割方向是垂直于工作平面1
而您先在拉伸曲面上用分割切出缝隙,再加厚,它缝隙的边是沿径向的,所以才能展开。
这是不是您说的“潜规则”。但我在你的图上,用钣金中的剪切命令切了个方孔,它还是能展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陈老师,我用的钣金中剪切切开缝,它切割方向是垂直于工作平面1
而您先在拉伸曲面上用分割切出缝隙,再加 ...

能否告诉我:您是做钣金设计的吗?

楼主:
能否告诉我:您是做钣金设计的吗?/ z%
不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告诉我:您是做钣金设计的吗?/ z%
不是

这就是了(其实我也不是)。所以你可能不知道,下料时边沿与板料不垂直的话,是比较麻烦的呀。但是,你没细看我的模型是怎么做的吧?

楼主:
所以钣金里这个剪切工具是有毛病的。我剪切的长方孔就有两边沿与板料不垂直。不垂直长方孔也无法(冲压)加工出来。

网友:
是有毛病的?【有毛病的多了去了,作为CAD系统的主帅,您的作用呢?】

网友:
1)还是马虎惹出来的事儿,右下边的折弯没折腾完,导致这不是钣金。(右下角内侧的锐角倒圆弧了,这么变态的家伙也能展开。。。)

2)楼主这种零件,在这个状态下,为什么想搞出展开图?实际上,应该是废品回收之类的以外不需要的展开。。。

3)这样的二次加工管件,展开图的目的,应该是为垂直切割前的管件下料和折弯和焊接等。换句话说,展开的接缝,不应在这个浏阳河上,而应该在焊接前的别处接缝上。如果是无缝钢管,就更没必要展开了。

楼主:
是有毛病的?【有毛病的多了去了,作为CAD系统的主帅,您的作用呢?】

作为CAD的主帅:每一个inventor 图都要审查是否符合实际生产工艺的情况。

楼主:
是有毛病的?【有毛病的多了去了,作为CAD系统的主帅,您的作用呢?】

作为cad主帅:每一张INVENTOR图都要审查是否符合实际的生产工艺,是按生产工艺的要求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作为cad主帅:每一张INVENTOR图都要审查是否符合实际的生产工艺,是按生产工艺的要求设计。

电脑是死的,软件也是死的,都是没有思考能力的,只不过是计算速度快和准确而已,并没有能处理模糊概念的东西。

作为cad主帅:首先要明白自己想下达的命令(任何操作),

-- 在所使用的CAD软件的解析算法上,是不是存在模糊概念。
   包括现在流行话题中的无人驾驶,看似达到了模糊概念,也还只不过是停留在一大堆传感器加上很多案例推导出的方程式大集会而已。
   换句话说,还是没能离开0 和1的世界。

-- 出现问题时,首先,要先搞清楚,自己是不是错在哪里了。
   问题的根源,踢给自己以外,眼前是可能会轻松,但,明天你还会犯一样的错误。

网友A:
这个数模需要先转化成钣金的模型,还不能说环形封闭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数模需要先转化成钣金的模型,还不能说环形封闭的。

需要先转化成钣金的模型?【真的吗?楼主的模型怎么“转化”呢?请指教(希望不要没有下文)】

网友C:
你这个是拉伸命令做的...没办法展开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拉伸命令做的...没办法展开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先转化成钣金的模型?【真的吗?楼主的模型怎么“转化”呢?请指教(希望不要没有下文)】

陈老师,这不是转换为钣金的命令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陈老师,这不是转换为钣金的命令吗

你自己按照你给楼主的建议,进行过验证吗?结果怎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