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大神们,零件选材质的事儿

楼主(2020-04-21):
一个长宽厚分别为500mmX90mmX30mm的零件
需要硬度在60HRC 左右  有铣床加工
上面有螺纹孔 需攻丝
有平行度和垂直度要求
请问我该用个什么材料啊

楼主:
想铣床之后热处理

楼主:
要变形量小的   算了  打扰了

网友:
SKD11,粗加工攻牙后再熱處理,然后精加工。
我擦,看错了,500MM有点夸张啊,主体用一般材料,需要用到硬度的地方是否考虑分几块加工附上?

网友:
零件选材料,都是根据功能用途来选择的,哪有根据加工舒服选择的。

网友:
局部的话,做个SKD11镶嵌把,可以做螺纹孔,热处理  ,  螺纹孔精度不像销孔,垂直度不要紧,整体的话,这成本,够大,螺纹孔用电火花

网友:
硬度60度。这种只有真空热处理才能达到这个硬度了。